FPV监视设备蓝屏求助!!

楼主(2011-07-04):
原来用那种普通8寸显示器来FPV,带了遮光罩也看不清楚,于是花了血本换利利普的7寸高清显示器,外场亮度倒是相当满意了,可就是会突然蓝屏,经常这样一闪一闪的。还因此炸机了,哪位模友碰到过这种问题,求解决方案。(用1.2G罗美图传,老的显示器不会闪)

网友A:
用DVR录制转一下,可以有效防止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VR录制转一下,可以有效防止蓝屏。

请说详细点

网友:
关掉电视自动显示蓝屏菜单

网友A:
蓝屏的原因是信号过弱,需要通过其他设备转一下视频信号进行放大。比如SD卡录像机就可以,录制的同时输出放大后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屏的原因是信号过弱,需要通过其他设备转一下视频信号进行放大。比如SD卡录像机就可以,录制的同时输出放大后的信号。

哦,解释到位啊,明白了!
SD卡录像机您用的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也是通过录像机转一下?

网友B:
可以不通录像机转一下.电视菜单有选择的:信号弱.蓝屏.开.关.选择关就可以了.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通录像机转一下.电视菜单有选择的:信号弱.蓝屏.开.关.选择关就可以了.晕

我的没这个设置,晕啊

网友:
那只能转一下了.不过我没试过.我用视频一分四.一路电视.一路sd卡录制.一路眼镜.一路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通录像机转一下.电视菜单有选择的:信号弱.蓝屏.开.关.选择关就可以了.晕
现在很多显示器都不能关掉蓝屏了。佳的美就不行

网友:
能推荐个不蓝屏的吗

网友:
隹的美PL8006

网友:
标题

佳美的不也是关不了蓝屏吗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不过加了只一分四视频分配器.正常使用.没有出现你听说的蓝屏.

楼主:
买了个DVR来转接信号,问题解决,谢谢上面几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为以后fpv打基础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