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新问题

楼主(2011-07-04):
KK飞控在某个角度或有时在天上会突然后面那个电机掉转
我的是+字模式

网友:
我的昨天飞也是,把KK摔坏了,损失了3个浆,听摸友说,电调要改电池模式

楼主:
虎哥
电调怎么改啊

网友A:
改成镍镉保护模式,注意飞行时间,别过放了。设置方法参照好盈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镍镉保护模式,注意飞行时间,别过放了。设置方法参照好盈40A电调,

有没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