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7-04):
第一次使用2.4G/10C控,用于电直,发现一但关闭10C控电源,电直
电机
就起动,应怎么设置才能正常?谢谢!

网友A:
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当然这样了。

网友:
谢谢楼上,已解决,原因是原控在油门通道设置了失控保护。

网友B:
哪怕有设置失控保护,也不要随便关闭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