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耐高温耐碱透明管材

楼主(2011-07-04):
请问有没有一种管材,能耐300度以上高温,耐碱(ph=10左右),透明材料,用来做锅炉水位计玻璃管内衬,这种管叫什么管子?
如果有可以再玻璃管内涂上一层的材料当然更好,比如清漆,把玻璃管往清漆里一放拿出来就涂好了,当然清漆不耐高温不耐腐蚀,请问这种材料是什么?
谢谢!衷心的谢谢各位D友!

网友:
再搞一根细点的玻璃管嘛

网友:
为啥要内衫呢?玻璃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A:
玻璃不耐碱 。。。。。。????

什么锅炉加热强碱到300度???

网友:
氢氧化钠煮书签?

网友:
石英玻璃管。锅炉水位计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不耐碱 。。。。。。????

什么锅炉加热强碱到300度???

电站锅炉最高蒸汽温度600多度,有时需要酸洗碱洗。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压力也不小,搞个电接点水位计吧,

网友:
我特别看了一下硅胶管,基本看得见,透明度稍差,我知道有种聚偏氟乙烯透明管,属于永久不败的,不知道楼主可用不

楼主:
大家好,我是LZ,谢谢大家的探讨和指导!锅炉中的水常呈碱性,对石英管有腐蚀作用,几个月后玻璃管就变白变雾了,看不见水位线了,所以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有好多方法,但我觉得给玻璃管弄个衬里或涂层应该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还请大家各处高见帮帮兄弟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LZ,谢谢大家的探讨和指导!锅炉中的水常呈碱性,对石英管有腐蚀作用,几个月后玻璃管就变白变雾了,看不见水位线了,所以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有好多方法,但我觉得给玻璃管弄个衬里或涂层应该是 ...

石英管是不會被鹹性所腐蝕的
你看到變白變霧
極有可能是水質硬度太高
水垢析出所致
換什麼材質都沒用
進水加裝軟化器才是解決之道

网友:
宝石(三氧化二铝)管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英管是不會被鹹性所腐蝕的
你看到變白變霧
極有可能是水質硬度太高
水垢析出所致
換什麼材質都沒用
進水加裝軟化器才是解決之道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英管是不會被鹹性所腐蝕的
你看到變白變霧
極有可能是水質硬度太高
水垢析出所致
換什麼材質都沒用
進水加裝軟化器才是解決之道

是这么回事,这问题由来已久了,锅炉进水一定要处理,否则锅炉容易爆炸,水处理过了水垢还会有,看样子测水位要换一种思路了,用电极板及电路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