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

楼主(2011-07-04):
还差个点启动 过几天又可以返航了!

网友:
好家伙,全碳的?还是贴的碳膜???
顺便说一句,比赛时,你的船体黑色面积过大,可能会被人抗议的

网友:
看來是膜.. lz是個愛顯擺的人.

网友:
遇水贴纸浮起

楼主:
浮起在贴!这次只是实验,如果不行下次绝对OK!

网友:
這種仿碳纖膜貼好后不容易脫落,我現在也貼的,靠岸時候老放心了,不擔心刮花船身

楼主:
我是在专业的汽车改装店贴的,贴了2个小时呢!

网友:
好看啊,估计也不便宜啊

楼主:
其实材料费也不是很贵,但是人家嫌小,而且大小幅度多,他们本来不愿意贴的,我就问他们贴好的话估计多少钱,他们说200,我说直接给你400,才愿意帮我贴的~~~~~~~!我是太讨厌之前的涂装了!

网友A:
同玩TFL利剑的飘过,楼主那台是否出口版利剑,我公司也是从事汽车销售与维修的,同事帮我喷漆都不要我钱,问我需要什么颜色,直接去色卡挑,挑好直接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玩TFL利剑的飘过,楼主那台是否出口版利剑,我公司也是从事汽车销售与维修的,同事帮我喷漆都不要我钱,问我需要什么颜色,直接去色卡挑,挑好直接喷,,
那是当然了,你做这行的  同事帮你喷还收钱就不厚道了,我们是做钢铁的,我要是造个房子都不用我买钢材,同事还要帮我送到工地!我的是出口版利剑!

网友:
一个比一个牛

做飞机的 看来都不用买飞机票了

网友A:
其实都是天富龙的,就是发动机不一样,你的是中阳机,已经是算另外改装的了,TFL原厂的只有QJ和小松发动机的,,你的配置都是跟出口版的差不多,就是发动机不一样,还有你的设备舱是怎么样的?如果带自动熄火的那种的话就不太牢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材料费也不是很贵,但是人家嫌小,而且大小幅度多,他们本来不愿意贴的,我就问他们贴好的话估计多少钱,他们说200,我说直接给你400,才愿意帮我贴的~~~~~~~!我是太讨厌之前的涂装了!

喜新厌旧够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天富龙的,就是发动机不一样,你的是中阳机,已经是算另外改装的了,TFL原厂的只有QJ和小松发动机的,,你的配置都是跟出口版的差不多,就是发动机不一样,还有你的设备舱是怎么样的?如果带自动熄火的那种的 ...

严格来说这个是出口版的升级版。设备舱是新款带密封条的,不是老款那种贴胶带的。因为可以用遥控器通过油门行程来控制怠速和熄火,所以就没有装遥控熄火开关,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在设备舱上开多余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说这个是出口版的升级版。设备舱是新款带密封条的,不是老款那种贴胶带的。因为可以用遥控器通过油门行程来控制怠速和熄火,所以就没有装遥控熄火开关,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在设备舱上开多余的孔。
要利用油门行程熄火的话,是不是要把怠速那个螺钉全部松开?我只是这样想,还没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利用油门行程熄火的话,是不是要把怠速那个螺钉全部松开?我只是这样想,还没试过!

正解!!!我也用遥控机的混控来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利用油门行程熄火的话,是不是要把怠速那个螺钉全部松开?我只是这样想,还没试过!

谢谢楼上两位帮我回答。的确是这样的,我的化油器上干脆就把那颗螺丝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材料费也不是很贵,但是人家嫌小,而且大小幅度多,他们本来不愿意贴的,我就问他们贴好的话估计多少钱,他们说200,我说直接给你400,才愿意帮我贴的~~~~~~~!我是太讨厌之前的涂装了!

花錢貼不合算,TB買一米算運費才不到40元,用噴壺裝混合了浴液的清水在模型表面均勻噴灑,貼好后搟壓出氣泡,在用美髮用的吹風機均勻吹干水分即可

楼主:
又有新问题了!

又有新问题了!今天把船全部装好,在公司边上跑了半箱油,靠岸看了一下,启动皮带烧断了,排气管上嘿嘿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发动机合排气管的温度都有些高!

网友:
排氣管高溫氧化 皮帶離排氣管和發動機太近了吧 不知道對不

网友B:
可以加装一个弯管用的水冷套,下一条皮带就不会被烧坏了

楼主:
我想直接换一体式排气管,还想把手拉去掉直接该改飞轮,这样皮带坏了好修,也不会烫着!现在换皮带要把发动机拆掉 太麻烦了!现在的手拉是我刚刚换上去的,还是拉不着,很难拉动!新的点启动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装一个弯管用的水冷套,下一条皮带就不会被烧坏了

不知道你说的弯管水冷是哪个位置,是我和你说的那个漏水的地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弯管水冷是哪个位置,是我和你说的那个漏水的地方么?!

弯管水冷套可以套在弯管上,想冷那个部分就冷那个部分。
你说的漏水的地方是谐振管接头,建议你把里面的绿色的O圈取出来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完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要拆掉手拉并在磁电机飞轮位置装电启动飞轮,我提醒你注意,网上买的那种现成的飞轮在中阳发动机上没法安装的,我是专门找人加工了一个。你船上用的这种飞轮我也有一个,但与之配套使用的排气弯管是105度的这种,烫不着启动皮带的。玩模型的乐趣就在于不停的折腾!

楼主:
有了这些就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