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身式水机下拉角问题

楼主(2011-07-04):
类似卡塔琳娜水机的那种类型,上单翼,电机位置高于机翼,电机是不是应该有下拉?原来的娜娜原装不修改的话是有3°左右的上啦的,加油抬头,但是如果不设置上啦会不会飞机比较难离水?装机中,求高手解答。

楼主:
附图,这个是我原来飞的照片,电机上啦2-3°左右,水平尾微调至低于水平5°左右,可以飞,但是大油门还是抬头。

楼主:
现在娜娜 爽炸了 进了架类似的新机,不改的话 也是上拉2-3° 角度和娜娜一致,发动机位置比娜娜高2-3CM,在线等高手回复,是不是应该下拉,如果下拉会不会水面起滑困难?

楼主:
哎 等了1个晚上都没人解答啊,已经改成下拉1-2°了希望好飞。

网友:
还是等老鸟指导下吧…避免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做过,不是老鸟,不过由于正想做这个也经常思考。我觉得下拉是不行的,电机高于重心,下拉的话会加大导致向下俯冲的转矩。上拉也好,下拉也罢,最终的目的是使拉力线过重心,防止拉力变化时改变原有平衡。当然影响平衡的原因也不只是这个转矩,翼型本身也会在不同速度下有不同的转矩......(此处省略一本书的字数)要综合考虑,不过定性分析来看,下拉应该是不行的。个人见解,如不对请老鸟批评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理论上是应该上来,原厂也确实做了上拉,可是飞了类似的机型 发现加油抬头很严重,这个飞机翼面积和原来飞的一样,但是厚度厚了1/3,估计升力更大,因此试着做了1-2°的下拉,很小,明天首飞,希望成功!

楼主:
哈哈 首飞很成功,基本连微调都不需要了,设置了下拉后,确实低头力矩增加,有明显低头现象,但是不严重,总比加油抬头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娜娜 爽炸了 进了架类似的新机,不改的话 也是上拉2-3° 角度和娜娜一致,发动机位置比娜娜高2-3CM,在线等高手回复,是不是应该下拉,如果下拉会不会水面起滑困难?

不是高手!!
前置发动机增加了上拉角,个人以为是厂家的懒惰:为了解决飞机起飞的需要而设定的!有上拉的确实容易起飞,至于在飞行中的变化与调整,那就不是厂家关心的了,能飞起来,容易消耗,就是追求利润的目标!
前拉机(螺旋桨前置)一般设定为2-5°,右拉2-5°(双发正反桨可不需要右拉)以抵消发动机高速运转时产生的抬头力矩(主翼迎角与发动机拉力线共同作用的结果)和左转反扭力!

网友:
抬头是恐怖的事啊
宁可头重不可头轻,抬头类似头轻的效果,要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