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位各位模友,主旋翼头在飞行练习中哪些部件易损?

楼主(2011-07-04):
我现在买了第一架电直450PRO,后发现主旋翼头上的部件都没有买备件,现在又准备买一批零件,在主旋翼头方面应该再加购哪些部件作为备件??
补充一下,我还是新手....

网友A:
主轴,横轴,桨夹,

网友B:
如果没炸机的话,就是球头扣、相位器和十字盘鱼眼轴承最易磨损~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答,我没有正式飞过几次,自己选备件的时候,几乎等于选了一个新的旋翼头....
自己也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网友C:
桨夹,中联,主轴,横轴,头球扣,

网友D:
标题
除了大桨主轴横轴外,还是坏什么买什么吧……坏掉的往往是你没备的……我一堆横轴炸不完,但一次小炸后球头扣却断了……

网友E:
这个是人品和炸机姿势决定的,哈哈哈…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答复,,,,,

网友F:
建议:单买旋翼头配件,例如大桨夹,中联,十字盘,很不划算,最好买旋翼头总成。

网友G:
直接买个总成,然后坏哪个换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