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呐,液晶显示屏漏液了

楼主(2011-07-04):
去年买的三星22寸显示器,今天不知道是被什么碰了一下,显示屏的上边缘出现了一个黑圆点,有一元硬币那么大,
我一看就傻眼了,显示器报废了,因为我i十几年前买过电子表,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见过很多这类故障,开始黑点很小,
以后会越来越大,郁闷呐!
       这显示器一千三百多买的,才不到一年,不知道换一个屏要多少钱,有这方面经历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无修复价值了。。。换液晶屏大概能买到新显示器了吧?或者比买新显示器还要贵(加人工钱等等)

网友:
=_=再买个显示器吧 AOC的22寸的 900块左右

网友:
如果真是屏坏了,不建议换屏,而建议你买新显示器,因为显示器主要成本都在屏上,买新屏和买新显示器差不了多少银子!
或者去旧货市场找个同样的屏,并且保证你自己能换上不出问题.

网友:
旧货市场找个同样的屏

网友:
这种情况没得修呀!

网友A:
不要丢掉拿去电脑城还可以卖个两三百块钱,(他们回收再切割小屏)

网友:
不到一年,没保修吗?

网友:
人为故障不属于保修范畴。单个修理的成本应该大于集成化生产的成本。还是再买个吧。

网友:
买新的吧,才损失一千多。想当初我3850买的LG液晶也没用两年就坏了,拿去修要900多才保3个月,一狠心又买了个AOC的210V用到现在还好好的,从此凡是LG牌子的东西一律不买,又贵质量又差

网友:
从来不用三星的路过!

网友:
碰一下就泄精了,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老一代的冠捷(AOC) 质量确实不错= =07年买的 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用elz0的飘过

网友B:
我的三星SyncMaster T220G花了2200元,2ns、40000:1的屏显示效果确实非同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丢掉拿去电脑城还可以卖个两三百块钱,(他们回收再切割小屏)

有这事?可以切割?

网友C:
已经封装过的基板还可以再切割?吹吧

网友:
这液是装不进去了吧

网友D:
恕我孤陋寡闻,还真没听说过有回收再切割小屏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恕我孤陋寡闻,还真没听说过有回收再切割小屏的事。

在电脑城找个专业二手商问问就知道了,,,,我们这里是有的  而我也是做电脑行业的

网友:
维修价格加配件大约是你购买显示器价格的70%-80%。

网友:
要是能用就凑合用吧!要是物理碰的一般不会增大,还有可能会减小。再液晶二手的很便宜,但一定要买大牌子的。现在液晶屏驱动很成功。很多液晶屏都是垃圾屏加驱动板做的。效果很一般。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封装过的基板还可以再切割?吹吧

呵呵
用外壳把坏的地方遮掉总可以吧!DIY的能力是无限的

网友:
美格22寸,06年用到现在,啥毛病没有

网友:
现在19寸二手奶牛才400多...........无点无线的,不衰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丢掉拿去电脑城还可以卖个两三百块钱,(他们回收再切割小屏)

再切割?这么高科技?不可能的

网友:
04年 2400元买入的DELL 17寸 液晶 ,用到今天,啥事没有啊

网友(2011-08-03):
啊?液晶显示器真的会漏液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丢掉拿去电脑城还可以卖个两三百块钱,(他们回收再切割小屏)
扯淡

网友:
一年应该还没过保,拿去保修那里看一看,估计能给保,别说是碰的,外观看不到损伤的话,不给保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星SyncMaster T220G花了2200元,2ns、40000:1的屏显示效果确实非同一般。

1870买的握手~~不过被中关村的JS所坑,有一个黑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要丢掉拿去电脑城还可以卖个两三百块钱,(他们回收再切割小屏)

你不懂就别乱说!液晶屏都是一次性生产出来的!哪里能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懂就别乱说!液晶屏都是一次性生产出来的!哪里能切!

我也觉得好奇!于是百度了一下:
“呵呵,,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我这样的在专业的液晶显示器工厂做过的,是不可能知道的。。。。

简单来讲,大片玻璃在切割成小块时,它的里面是没有被灌入液晶的;液晶是在大片玻璃切割成小块后才灌入的。

首先,所谓的切大片玻璃并不是像切烧饼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的,在制作工艺中,首先是要先设计好,这么一大块的玻璃要切成什么尺寸,各多少块,然后在大片玻璃上规划出位置,并在上面依照位置涂上一种叫框胶的材料,于是大片玻璃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大的田,所涂的框胶就像田埂一样

再与完全一样规划了位置的另一块大片玻璃上下合在一起,于是,上玻璃和下玻璃的框胶沾在了一起,形成了大片玻璃的各个不同的区块,并且每个区块之间还留了间隙

最后就是依照间隙把小片的区域从大片玻璃上切出来,就形成了小块小块的玻璃,然后再分别灌入液晶

以上就是所谓的大片玻璃切割成小片的整个工艺

至于楼主问的:液晶会不会流出来的问题,如果说是按正常来讲,里面的液晶一般不会漏出来的,因为液晶屏边缘的叫框胶的材料韧性和粘固度相当的强,只要不是人为的故意破坏,是不会漏出来的。

在使用时,最好不要人为的故意大力的按压屏幕的表面,手指正常的碰、指、压都不会有问题,只要不是我所说的故意的破坏性动作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嘿嘿嘿.......没想到我们冠捷显示器还是很被大家认可的吗!我就在北京的工厂,现在研发部,我在厂内买了一个15“ AOC 带喇叭的,用了6、7年了,还在服役中,当初就备份了一套板子(main board、inverter board),可至今也没有用上。
另外,22”的好像740元就可以买到,19“的530元就可以买到,哦,我说的是对内部员工的福利品价格!哈..

网友:
换了吧,韩国货的可靠性比日货还差。宁可买日货。

网友:
有那么容易坏吗?
有一次我把一台IBM15寸放在地面上屏幕还是放到了翘起来的最大角度,结果手上拿一个计算机电源一下掉到屏幕上,把屏幕玻璃砸了个坑,当时我心想,肯定开机后有竖条子了,没想到一开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玻璃表面有一个坑...当然,这台是单位的,不心疼,嘿嘿

网友:
建议楼主研究下液晶的结构,看能不能再把液充回去

楼主:
显示屏凑合用到了现在,发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黑点越来越小,颜色也越来越浅,
已经肯定不是漏液,是进水,水分蒸发出来,应该就好了。
      得到一个经验,发生此类故障,千万不能着急换屏,一定要用一段时间看看,很多
能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