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zi8的奇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1-07-04):
刚买的zi8,淘宝买的旧的,虽然我不是用来航拍,但是只有这里用zi8的比较多,所以到这里来问了。
概述:在用720p60帧拍摄的时候,当初始画面比较暗时,按下拍摄按钮,屏幕会黑屏一下,然后拍出的录像很卡,有拖影。而初始画面比较亮的情况下,按下拍摄按钮,没有黑屏,直接开始录,录下的视频流畅,没有拖影。

举个实际的例子:
在晚上开灯的室内,用720p60帧,首先摄像机对着墙壁(较暗),按下开始按钮后,屏幕会黑屏一下,大约1秒,然后进入录像模式,这时的画面会卡顿,有拖影,明显没有达到60帧,回放时也一样;

换一个方式,首先摄像机对着日光灯,按下开始按钮,屏幕没有黑屏,直接进入录像模式,此时画面流畅,没有拖影,这时如果摄像机再移动到较暗的地方,依旧流畅无拖影。
如果初始开拍的画面较暗,开拍后再转到较亮的地方,也不会返回到流畅的状态。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能通过升级固件改善吗?如果能,怎么升级?
还有个问题,那个直流接口的电压是几伏几毫安的?

楼主:
老师怎么还没来?

网友:
把卡格一下试试,有时卡上有错误也会造成机器工作不正常。
不过二手ZI8得看人品,我买的第一部什么问题都木有,后为帮同事买了三部,有两部有问题都寄回去换了,好在商家还不错承担了运费。
还有啊!自从我买了三部后,淘宝上的三百上下的ZI8全面断货了,现在好象都是五百上下了。

楼主:
楼上请问你后来的两台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台开不了机,一台会死机。

网友(2011-11-27):
直流接口是5V,电流1a就可以。我的已经被改成mini usb口了 ,目前固件是1.06,官方没有放升级固件,打算搞一个实时输出av的固件。

网友:
这个机有av 输出吗

网友:
ZI8是自动取样白平衡和电子快门的,当你开始录像的时候,会对当时画面内光线进行取样,决定了拍摄方案,这个方案是贯彻整个视频拍摄的。所以你取样的时候选取较暗的阴影位置,系统会用很慢的快门速度(帧累集方式),来提高曝光率。自然就会又卡又有拖影,而当你移动到较亮区域的时候,因为拍摄方案是在较暗的阴影位置确定的,所以依然会以同样的快门速度拍摄,视频效果自然也会没有任何改善了。

CMOS对低照度下的处理效果差是硬伤,先天决定的,所以LZ不要期望过高。毕竟在DV业内,ZI8不过是发烧友呲之以鼻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