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陀螺仪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07-04):
为什么拨动尾
舵机
摇杆,
陀螺仪
指示灯在不停的闪烁啊,是新的kds800陀螺仪。
通电初始化正常,指示灯常亮的。
谢谢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指示灯是要亮的!!!

网友:
是正常的,因为你在改变尾巴的方向

楼主:
但是尾舵机没有反应啊,谢谢

网友B:
动方向杆陀螺仪闪烁是正常的,舵机没反应换个舵机试一下吧。

楼主:
刚才又通电试了下,尾舵机又有反应了,还是不明原因,谢谢大家的意见啊。
可能还是尾舵机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