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机身抖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04):
配置:500ESP、500M、12T、60G、GY401、DS510、S9257、DSX7、RD721、2600mAh 40C
油门及螺距:0%(-2度)、40%、75%(+4度)、88%、100%(+9度)停悬时机身抖动厉害。
调高油门后:0%(-2度)、48%、84%(+4度)、88%、100%(+9度)停悬时机身抖动降低。
调低油门后:0%(-2度)、38%、68%(+4度)、86%、100%(+9度)悬停是无抖动现象。
问题:不是说转数不够会导致机身抖动,为何提升油门后仍有抖动现象,反之降低油门后却没有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谢谢。。。

网友:
换13T小齿,亚拓500低速抖得很厉害,本来就是设计的3D机,拿来低速飞得话是会抖得,切了3D暴力飞不抖就好了

要想低速不抖,那就往横轴、胶圈里面拼命多涂润滑脂吧,估计能起点效果~~

网友A:
LS误会了,看数据是高速抖动,需要检查几样东西,主,横,尾三轴还有双桨

网友:
LZ为何你的75%,84%,68%都是4度的螺距?
看你的曲线可能是你调高油门曲线的同时也调高了螺距曲线,导致悬停的螺距太大,头速不够导致的抖动?

网友:
回楼上:
调试应该是  螺距曲线调整好后一般都是不再去改的吧  而是改油门曲线的

网友:
双桨平衡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误会了,看数据是高速抖动,需要检查几样东西,主,横,尾三轴还有双桨

才开始飞1个多月的新机,没有炸过,没有双桨,主旋翼飞起来时薄薄的一条线!
最先就是用的13T齿,75%油门悬停时不抖,照理说换上了12T应提高油门才对,反倒高过70%的油门后就抖得厉害了。刚出去又试了一下,油门中点降到65%飞得很正常,一点都不抖,小范围超慢低空航线左右拐弯、自旋也不抖!怪了啊?????
现在是高油门抖,低油门不抖,如何高速航线?如何上空飞行?如何敢开3D啊(不会3D)!

网友B:
LZ, 你是不是大槳夾螺絲上太緊了?
我的SPORT也是低速不抖,切IDLE,飛機發瘋的抖。
後來發現是槳甩不直。(碳纖槳太輕,不像木槳)

网友:
进来学习的~!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是不是大槳夾螺絲上太緊了?
我的SPORT也是低速不抖,切IDLE,飛機發瘋的抖。
後來發現是槳甩不直。(碳纖槳太輕,不像木槳)

就是这个问题了 ,非常感谢!
不过不是螺丝上紧了,是大桨有点厚,抹了一点点油脂然后擦干净再装上去就很顺滑了!刚下去试了中点油门从65%-80%都不抖了

网友:
   这么麻烦

网友:
大浆拧的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