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楼主(2011-07-04):
請問我可否改用其它廠牌出的GPS,因我諚不到,

网友A:
那个gps模块不是普通gps,而且gps模块中还有一个气压计用于定高。所以不能取代。
现在gps缺货是我们新一批的天线还未到,希望在7月15日后能恢复正常供货。

楼主:
我先前的問題以ok 發现是AHRS十分不稳定,我在它上面加了一小片i每绵再加一片玻纤壓著己可以飛
現只欠GPS 模块/电子罗盘

网友A:
这样说明AHRS的震动过大,导致没办法工作。
你看看电机轴是否有偏心,可能是炸鸡的时候,电机轴弯曲了。
另外AHRS下面的减震海面也检查下,按说明书的方式安装。

楼主:
再加今天工作用來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