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S91发动机后轴承用NSK的行吗

楼主(2011-07-04):
家门口就NSK的有16003型号的,网上大家一推荐就是SKF的我有点含糊不知好用吗,令问一下前轴承型号是R6的吗

楼主:
拜托

谁知一声,卖家说SKF能到12000转,NSK到8000转所以才问一下行不行

网友:
NSK的轴承也有很多种,选择合适的也可以用的。模型发动机用的轴承需要的是高速轴承,工作环境属于高温,因此选择轴承的时候一般是那种你感觉配合比较松的轴承。我不是OS机器,我没米只用三叶。我用多种轴承,包括一些国产轴承。我觉得选择正确的话并不是便宜都不可以用。我买的轴承就几块钱一个,不过一次多买几个,从中选相对好的使用。如果我有LZ那样的条件对面就是轴承店那真是开心了,随便你挑随便你选了,我这里都只能上TB。
以上意见LZ可参考,毕竟选择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点经验,有些东西是语言都没法表达的。我对自己的手感比较相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一声,卖家说SKF能到12000转,NSK到8000转所以才问一下行不行
如果确定SKF是12000转那肯定也不能用了,2行程机器转速肯定不只这个数。

网友:
选陶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