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一下

楼主(2011-07-04):
想入手亚拓100s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网友:
蛮好的 不过小飞机太小飞不稳 如果是新手 建议练习好模拟器直接上500 如果非要玩小飞机 就上Blade 120SR比YT 100S要稳 特别是自己配控 比玩具的YT100S好玩得多

楼主:
亚拓100s是玩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Blade还真是霸气。。。。不过国内淘宝都没有哎。。。价格都顶半个450了。。。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B:
是航模。有钱上100s,还不如选华的jj。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100s是玩具么。。。

YT100S就是玩具 还有因为它不能够配控 如果能够像Blade那样配控的话 会好很多
其实在YT100S和Blade之间 推荐Blade主要是因为它比YT耐摔 比较适合新手 毕竟450摔一下就是钱啊
但是强烈建议练习好模拟器 然后直接500 小飞机都跟玩具似的 在室内飞飞还行
我刚买的Blade 120SR配上DX8的控当然不是YT100S可比的 天热在家飞飞 惬意~~~
天气好就出去飞大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航模。有钱上100s,还不如选华的jj。

个人觉得华科尔不耐摔 配件贵 其实100S比华科尔好
可能就是因为100S不能配控的原因 感觉和120SR或者MSR还是有差距的
毕竟100S那个控拿在手上没感觉: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cb100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b100怎么样呢

这个没有玩过 我只玩过YT100S Blade MSR和120SR
估计小飞机都差不多吧 小飞机就是看哪个比较耐摔 性能比较好
这三个飞机我从高到低排序是120SR MSR 100S 特别是换控之后 感觉太明显了
不过确实劝你如果新手的话 还是玩大飞机好 大飞机稳 小飞机入魔不是很合适
练好模拟器 上450或者直接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