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菜”!自制点焊机819A电流,空载1000A.7月13日 更新28楼图片 未完结。。。。

楼主(2011-07-04):
在这坛里,跟着兄弟们学了很多,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让小人学有所才。。。。

前天看到几贴自制点焊机的,小的在也坐不住了,今天一开工就破不及待的找材料,变压器是最难找的,要吗容量很小,要么不好下刀,思来找去最后在报销的充电机上见到曙光,先改变压器点

拆线好辛苦

拆线好辛苦

控制变压器

控制变压器

36V接触器

36V接触器

微动开关做控制按钮

微动开关做控制按钮

网友:
我这到是有个微波炉的变压器 好重= = 可惜铁芯是焊接的 除非把线一点点抽出来 或者弄断

网友:
厉害,蒙古选手——扒了猛干

网友:
看着变压器不太大,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网友:
浪费啊这么好的变压器给拆了

网友:
LS你没看到变压器已经烧了吗

网友:
这个变压器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等下文,没下文就证明楼被炸死了。哈哈

网友:
用老式黑白电视机上的变压器 不错哦

网友:
我也刚好有一只高压绕组烧了的微波炉变压器,目前已把烧坏的绕组拆了,也想找些扁铜线来绕个点焊机用的次级线圈。不过扁铜线还没搞到。看楼主下步怎么做,学习学习。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做得很规矩,次级高压线圈拆了后留下了很大的窗口,220V绕组很完整。铁芯是焊死的,不必拆了,反正点焊机绕组没多少圈,直接穿绕一下就可以了。目前就缺扁铜线了。

楼主:
继续

继续干活哦

楼主:
继续干活哦

上传

网友:
电木搞身上痒啊

楼主:
接着干

今天试点,拿卡钳电流表一测,有390A的电流,电压5.4伏,焊钳没夹牢时火花很大,夹紧后焊出的效果却不理想,宽5厘米。厚1.2铁皮只是发烫,就是焊不牢,思来想去,找到原因了,由于手把夹力是有限的,无法让铁皮与铁皮之间产生点接触,要知道390A的电流通过一点,跟通过宽5厘米的面积区别是很大的,一个烧融,一个只是发热。。。。所以看了很多坛里的兄弟说焊不上这是其一原因。。。。
   有空再接着改,身上hai “痒"zhe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点,拿卡钳电流表一测,有390A的电流,电压5.4伏,焊钳没夹牢时火花很大,夹紧后焊出的效果却不理想,宽5厘米。厚1.2铁皮只是发烫,就是焊不牢,思来想去,找到原因了,由于手把夹力是有限的,无法让铁皮与铁皮 ...
是这么个原因

网友:
请楼主上视频!

网友:
5.4V电压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呵呵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在找找

网友:
电压高了,电流小了

网友:
我曾经试验搞过  变压器千瓦  可以点0.5以下不锈钢皮 厚了就不行了  用线鼻子做电极和我想的一样  这种方式的点焊机 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用电焊机改呀!二次绕组就一圈

用电焊机改呀二次绕组就一圈

网友:
呵呵

首先不能用漏磁变压器,其次次级绕组匝数不能太多。再有加压的压力要恒力机构。

网友:
功率低了我自己绕的变压器点焊就没问题很好用

楼主:
今天又把变压器的次级由单线改成双线并联,引出线加大到35平,功率提升了很多,电压4.7伏焊头用铜螺杆做的,试点1.0的两片不锈钢,瞬间发红,只是焊头部不争气一下就烧蚀了,总结了一下原因,电流要大也就是功率要大,接触点要下,

网友:
819A= = 4.7V
3849瓦?  不错不错   电路来一个

网友:
用F夹加压看看

网友:
那丝包线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2011-10-13):
我晕,这么小个牛怎么能有4000瓦的功率啊???那个表是不是坏的啊?还是81.9a?

楼主量量输入交流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
坐等楼主继续!

网友:
焊头五金市场有的是卖的,铜钨合金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短路电流,时间上绕组电压加线压降也就1V内吧。

网友:
等看楼主后续报道

网友:
大焊机电流才多少A    你真牛800多A

网友:
操作顺序不对!通了电再点压下去,多好的铜头都给你烧光光。

先夹料,加压紧。再通电,利用时间继电器来调整焊接时间!

网友:
焊接板材厚度决定变压器的功率,800多A并不大,勉强可焊接0.2的皮子

网友:
我也用了两个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个弧焊点焊两用机,用其中一个变压器做的点焊5圈一个绕组共5个。弧焊时两个变压器串连有52V、点焊时4.9V并连。线用的是2*4,8平方的线。

楼主:
郑重申明楼主还活着! 多谢大家的关心! 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焊头(焊头经常烧蚀)所以歇业待料。点焊机关键还是要大电流,加压点接触。。。。

网友B:
找个汽车上的坏起动机里面有扁铜

网友C:
我用2000VA的自藕变压器,29平方扁铜双线并绕4圈,4。8伏,可以焊1。5的不锈钢板。不过我买的时间继电器脚踏开关断开才开始计间,你们用的时间断电器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小变压器可以变成直流后后面加装法拉电容

网友E:
那个控制变压器 100 W 有点夸张,旧家电上拆一个 3---5 W 的变压器加一个
5 A 继电器控制接触器,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F(2019-02-19):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比较方便材料也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