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变态电机DIY贴(今日更新)

楼主(2011-07-04):
这两天心热,准备升级一下自己的设备,从电机开始,虽然买来的电机性能已经够用了,但是我还是想让它更够用。顺便也给厂家提高一下销量。搞坏一个就再买一个,哈哈,前几天弄了两个参数的电机,今天又设计了一个参数的电机。看看2204到底能有多大潜力可以用。下面做一下三个电机的绕线参数及性能对比。(此贴电机非卖品无询价)

1    0.4MM线15绕,漆包线面积0.125,工作容积1.88。(工作容积这个值是我设计电机时使用的重要参数)瞬间最大拉力315克(500毫安20C电池实测)150克拉力输出电流约2A.
2    0.5MM线12绕, 漆包线面积0.196,工作容积2.35。瞬间最大拉力405克。150克拉力输出电流约2.5A,(以前贴过测试图片,记不太扎实了)200克拉力输出3分钟温度比上面得315克拉力温度低,但是模友反映正好好相反,可能是实际吊机时,反复启动和油门浮动造成的。因为405克电机启动电流会大于315电机,。
说一下工作容积和电机拉力的关系,仅代表个人看法:
    1例315克拉力电机工作容积1.88,用拉力除工作容积得出常数167
    2例405拉力电机工作容积2.35,     常数172,看这两个得出的常数显然可以看出工作容积的上升带动拉力上升的幅度几乎是成正比的,而常数的大小与工作容积和硅钢片的比值有关,当常数和硅钢片处在一个比较高效的比值时,电机效率就比较高。当调整工作容积不断上升或下降时,直至工作容积和硅钢片比值开始失衡了。效率开始降低。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见过哪个电机的绕线槽大到能让绕线突破这个比值,多年前开始有人提出槽满率这个观点时,应该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就是尽所能的提高工作容积。增加电机功率。两个名词看似差不多,可性质完全不同,槽满率只是个相对值,而工作容积是一个实时存在参考数据。我以前绕电机时,为了增加转数扩展了硅钢片内部空间,使工作容积很大幅度的提高,空载时没有发现有异常,转数提高很多。但是负载后问题出现了,由于工作容积和硅钢片比值严重失衡导致负载能力极差。
  参看以上两个电机的参数比值之间的关系,我想设计一款拉力420-440克之间拉力的电机,使此款电机的推重比达到2.1-2.2左右。前提是405克以内拉力电流不能比现有的405克的电机大,温度不能比它高。样子能比他难看,能不能做到不管,口号喊得响亮一点先。哈哈

  据以上数据推算,提高拉力需要增加工作容积,我把漆包线面积升至为0.214平方毫米。降低工作温度我使用0.37内径双线12绕代替原来的0.5MM单线12绕,增加绕线密度提高磁转换效率,降低工作电流和温度。工作容积升至2.56. 按以上两个电机的平均常数(169.)计算,这颗电机的拉力应该有433.9克。美观方面我订购了红皮无氧铜超导线(自己拆穿一下自己!!这只是个噱头,哈哈因为这种线的漆皮只有0.02厚度,容易绕进去而已,哈哈)

  今天设计了绕组后进行试绕,这个环节很重要,没有科学的排线方式是没办法把这么大工作容积的线圈绕进去的,绕进去一组线之后,要检查这组绕线的两侧是否超出了绕线槽的2分之1空间,如果超过证明此参数不可用,或是调整排线方式。仔细看过我绕的无刷电机就会发现,我的电机绕组从上面看,有一半的绕组少绕了一圈,这是为什么我就卖个关子留着以后说吧。哈哈
   有得人会说我绕的电机整齐,这个也不是我故意的,很大的工作容积,你要是乱绕是没有办法绕进去的,哈哈既然绕进去了,就一定整齐。
  废话少说先来个效果图
订购的线还在路上,估计的几天能测试新电机了,等的我闹心啊。

过了一个多月,这款电机终于出来了,哈哈得意了,实测拉力是434克,和之前推算的433.9几乎一致。
视频来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0NDE5MTY4.html

绕制电机之前需要处理一下硅钢片表面,看看是否有凸起的漆皮或是缺陷,搞定后再绕线,这一个电机估计我的干 ...

绕制电机之前需要处理一下硅钢片表面,看看是否有凸起的漆皮或是缺陷,搞定后再绕线,这一个电机估计我的干 ...

整体绕组三层结束,要是不要漂亮只要性能,我最多还能搞进去一圈,效果会更好一点。

整体绕组三层结束,要是不要漂亮只要性能,我最多还能搞进去一圈,效果会更好一点。

使用我设计的绕线方式,完成一组绕线后,两根线使用长度一致。

使用我设计的绕线方式,完成一组绕线后,两根线使用长度一致。

由于绕线溶剂比较极限,不能做到每组线圈完全一致,

由于绕线溶剂比较极限,不能做到每组线圈完全一致,

150克拉力持续输出温度32度左右

150克拉力持续输出温度32度左右

200克拉力储蓄输出35度左右,温度很低了,夏天使用可能要高一点。

200克拉力储蓄输出35度左右,温度很低了,夏天使用可能要高一点。

用双天电池带的贴纸给桨配平,简单实用

用双天电池带的贴纸给桨配平,简单实用

新做的鸡鸡

新做的鸡鸡

5MM鸡鸡

5MM鸡鸡

网友:
 排线紧密、漂亮,LZ手艺精湛。

网友:
不错,实践家比砖家强N倍,顶楼主。

网友:
继续看热闹,顶

网友:
家里有坏电机,就是懒得绕。为了有朝一日动手。
此贴收藏了。

网友:
好贴

家里有坏电机,就是懒得绕。为了有朝一日动手。
此贴收藏了。

网友:
顶一个
少一些口水  多一些交流吧  毕竟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呵呵   不会绕  等数据

网友:
这贴不再说话了,笑而不语,支持折腾!

网友A:
绕过硬盘电机,拉力还可以,就是外壳不容易搞

网友:
楼主好手艺,
楼主好技术,
楼主好钻研,
楼主好成果。
超赞。
力挺楼主!

网友B:
支持添翼!
F3P追求重量,现在的F3P电机拉力对于起飞只有100多克的飞机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我倒是认为添翼可以搞一个拉力在300g,重量超轻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添翼!
F3P追求重量,现在的F3P电机拉力对于起飞只有100多克的飞机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我倒是认为添翼可以搞一个拉力在300g,重量超轻的电机~~~

哈哈,大哥说的是,我就是给自己找点乐,用这个型号的电机想在轻是不容易了,我同时也在弄一款拉力大概380左右拉力的电机,既然重量不能再低了,我就想办法让它更节能吧。然后可以用小一点的电池和电调,也算是有效减重了。

网友:
楼上的方案靠谱!
在材料学取得突破前,电机的壳和磁钢的重量是没法减了。增加效率是唯一的出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由于给我提供0.37无氧铜的厂家没货了,今天闲着没事,饶了一个新参数的,
内径0.33MM双线13绕,导线面积0.17,工作容积2.22,瞬间最大拉力399克。照比4.5克电机,电流和温度优势很明显。这个个人比较满意,留着自用了。哈哈,这个参数的电机搞个4D的飞机,刚好补偿4D飞机的桨效缺 陷,过几天有心情就上4D。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zMDk4ODg0.html

12颗朗宇的电机,竟然挑出三种定子,厚度竟然还不一样。本别是4.22.4.45.4.68.

12颗朗宇的电机,竟然挑出三种定子,厚度竟然还不一样。本别是4.22.4.45.4.68.

这个是14绕的造型,只能把第一根线搞定,最后绕出来,造型不太满意。没用

这个是14绕的造型,只能把第一根线搞定,最后绕出来,造型不太满意。没用

这是13绕的样子了

这是13绕的样子了

楼主:
今天回来晚了

今天弄了一天,帮模友弄了一个3S,用9047桨的2204电机,说实话有点难度。发图

每W10.4克拉力

每W10.4克拉力

每W8.8克拉力。

每W8.8克拉力。

0947实测瞬间440克拉力。8043测试370克拉力,电流4.7A

0947实测瞬间440克拉力。8043测试370克拉力,电流4.7A

0.23线双线22绕,150克持续工作5分钟温度46度,常温31度,9047桨3S

0.23线双线22绕,150克持续工作5分钟温度46度,常温31度,9047桨3S

楼主:
上一组新参数

新电机来了,0.21双线28绕,最大拉力340克,9047桨,150克持续工作5分钟温度44度。3S500毫安电池,150克拉力输出1.3A,哈哈,如果飞机重量150克,那么大概可以吊机15分钟以上了。

100克拉力输出每W11.2克拉力

100克拉力输出每W11.2克拉力

150克拉力输出每W9.7克拉力

150克拉力输出每W9.7克拉力

300克拉力输出每W6.8克拉力

300克拉力输出每W6.8克拉力

网友:
这手艺,杠杠的。

网友:
羡慕这手工,不知道是绕了多少个电机才能有这手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翼前辈 求求你了 交教我怎么绕线和接线好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翼前辈 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错了好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7738

网友:
楼上的赞一个   虚心学习 是个好同志
未来前途无量
仔细看帖  里面有绕的方法

网友C:
3S 那颗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 那颗是我的

你是太有个性了,哈哈,使用后给我反馈一下性能,要是有不太理想的地方下次改进。

网友(2011-09-04):
引用 网友A:
绕过硬盘电机,拉力还可以,就是外壳不容易搞

我的硬盘电机,壳子死活没拆下来,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
先不说效率,绕的好漂亮啊。

网友:
楼主东西 不错哦  卖价也不贵 挣个手工钱   100+点 390克 非常爽的电机了
说实话 拆电机 和绕线都不难  难在 绕线这精致

楼主:
今晚那个无氧铜的0.37双线12绕的电机视频和参数就出来了,约有435克拉力,
150克拉力持续输出电流2.2A,工作温度32度。
200克拉力持续输出电流3.4A,工作温度35度。
很给力的说,哈哈

楼主:
哈哈,视频出来了,实测的拉力是434克,哈哈和推算的几乎一致了。

网友:
哈哈,这颗是我的~

网友:
飞过天蝎星的我对这个很期待~

网友:
添翼东西很不错的说
我已经买了不少他的了

网友:
```

我买的400左右拉力电机 也测试了  不错的

网友:
好喜欢,学习了

网友(2012-01-06):
完全看不懂,只知道lz强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链接????

网友:
这手工真厉害。

网友(2012-02-13):
绕线好难呀 看不太懂,楼主强

网友D:
天翼可否看下我绕制的这个电机,用单股0.41线代替原来0.2四线并绕,单线马达测试数据10V下空载电流0.66A,比较原来此款电机的10V空载电流为1.1,看来效率提升不少。转数为每秒220.1HZ换算回来正好和原来KV值1320一样。但是装到滑翔机上满油门的电流变化比较大,从原来的19A提升至23A左右,不得不在遥控器上设置行程把满油门的最大电流限定在15A以下,满油门电流变大是否说明电机的功率有所提升?

网友:
标题

电机是双天特价款2826,主要是看到天蝎星这些都有特别推出单线马达,所以我也绕一个试试看,原来是多线并绕的,我觉得无刷电机中大量运用多线绕法主要是为了提高满槽率,工人的手法不定单线马达的绕线要难得多,有的人说用多线绕是为了避免趋肤效应,但是似乎无刷马达的频率级别还没到那么高的地步,所以我认为多线绕法对减小趋肤没有多少效果,当然我也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多线整齐绕制,但是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翼可否看下我绕制的这个电机,用单股0.41线代替原来0.2四线并绕,单线马达测试数据10V下空载电流0.66A,比较原来此款电机的10V空载电流为1.1,看来效率提升不少。转数为每秒220.1HZ换算回来正好和原来KV值1320一样 ...

0.41的导线面积比0.2双线大,在不提高绕线圈数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提高了KV值,最大负载电流比原来的大是正常的。你可以适当减小桨径使用。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15绕吧,用3S可以多绕进去2-3圈,可以提高负载能力,减小工作电流。

你说的220.1HZ我不明白,单一改变导线直径,绕线圈数不做调整,KV值是不能完全一样的。
改变电机参数,空载电流和原来的会有一定的变化,不过你的这个不太正常了,检查检查你测试的设备吧,哈哈

楼主:
天蝎星的电机我没用过,不过你一定要相信,厂家出一款电机不会完全只考虑它的使用效果 还有很多因素 补上一句,绕的很精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0.41的导线面积比0.2双线大,在不提高绕线圈数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提高了KV值,最大负载电流比原来的大是正常的。你可以适当减小桨径使用。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15绕吧,用3S可以多绕进去2-3圈,可以提高负载能力,减 ...

谢谢你的解答,电机的kv我是在空载下带动一个一字舵机臂,用自制的光电频率计测出的,看来单线电机噱头还是比较大的,回头尝试下多线绕法

网友(2012-11-10):
唉,业有所专。高人,支持。

网友:
业有所专。行行出状元。

网友:
牛逼的电机

网友(2013-04-19):
高手,电机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
好东东 收藏了!

网友:
牛逼的  天翼童鞋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模友,有追求,能动手,善思考,这才能提高和普及我国的模型活动。坚决支持楼主,希望楼主发更多的帖子。

网友:
理论好,手艺更好!顶起来

网友(2013-06-03):
求教怎么拆定子

网友:
手工了得 。赞

网友:
手艺精湛!

网友:
牛人到处有,只是这个比较高

网友(2015-09-21):
引用 楼主:
由于给我提供0.37无氧铜的厂家没货了,今天闲着没事,饶了一个新参数的,
内径0.33MM双线13绕,导线面积0. ...

网友:
977的主电机怎么绕啊   网上找的方法绕  都是滴滴响  不转啊

网友E:
新人报道,见到高手,必须膜拜!这线绕的确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