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床加个开关

楼主(2011-07-04):
限位,主要作用你懂的

网友:
应该装的隐蔽点撒- -这玩意太显眼了

网友:
最好是有带杆的行程开关,自己还是要多注意,不能都指望它,也有失灵的时候

网友:
装个空开=_= 撞到就断电

网友:
 这个想法好

网友A:
 俺本来一直想做,用来车螺纹,再加上附带的联动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本来一直想做,用来车螺纹,再加上附带的联动刹车。

似乎不用那么复杂,变频可以刹车的,而且行程开关有一定的行程,基本够用

网友:
变频可以刹车?刹的快吗,不会因为停止过程长,转速变低,把螺纹车出毛面吧
 我也没有变频。

楼主:
变频是快速减速的,比机械刹车慢点。机械的,也有个过程吧

网友:
建议安装在导轨的另一边!

网友:
不错.就是单薄点,换大的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