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bar 如何接线?

楼主(2011-07-04):
新搞了个mini Vbar,说明书写的看不明白。哪位在用vbar也是用futaba标准接收机的兄弟帮我看看,玩玩连连看吧。
谢谢啦!

网友:
你在VBar軟件中可看得見連接

网友:
我看他们用JR的控只要一个小卫星接受就行了~

网友:
你把VBAR接上电脑,在软件中照着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