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飞腾40A貌似很难塞进飞越450pro啊

楼主(2011-07-05):
勉强塞进去,但侧板有点鼓起来。再考虑广州天气太热,想把电调放在机身外右侧,有木有人也是这样的呢?
求固定方法。

网友:
大多数都是放在机身外侧的,PRO的空间太小了。

网友:
放外面好了,维修也方便

网友:
去年这个时候,450电调这个话题也很热

结论是
1:上6S
2:电调外挂
3:用60A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的是75A非耐克斯,给蝎子用,根本进不去

网友:
外挂也是一门艺术,我就是搞艺术的

网友(2011-08-10):
我用的 6s 也用飞腾 刚刚好 放进去 新版的电调 缓启动不错

飞越 450 pro

网友:
可以放而且侧板不变形

可以放而且侧板不变形

网友:
这个问题我回答了4遍了.....

网友(2012-01-26):
千万不要为了好看放里面。。什么时候破个线。炸鸡你都看不到。。内置散热也不好。。。。。自己掂量吧

网友:
我的就是放在侧板中后部位,散热好,拆装维护方便。

网友(2012-03-26):
学习的态度 回帖..

网友:
我放侧面的

网友:
我放下面

网友(2012-05-09):
我放在下面,感觉不错

网友:
要散热哦

网友:
我用的是ZWT 50A的电调 飞6S电机,塞进PRO的机身非常轻松,广州35度的天气飞5分钟下来只是温温的。

网友(2012-06-30):
无刷电调  我没用过 也准备买   但是以前学的东西告诉我   用6S电的话  电流会下降   3S 40A都没问题  6S电流理论下降一半  用40A更没问题了啊   用过的 进来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电调再下挪一点,不然每次绑电池都会对电调造成压力,电调可以扎带固定。

网友B(2013-01-14):
还是放侧面好些,散热好、检查方便。

网友C:
可以放在底盘下面。。或者硬塞咯。

网友D:
ZTW 60A 放里面 豪无压力 但是 电池座 得换金属的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建议电调再下挪一点,不然每次绑电池都会对电调造成压力,电调可以扎带固定。

网友G(2013-02-13):
干嘛非要塞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