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05):
用KK做了个四轴,刷了韩版1.7 X字固件。起飞后发现飞机在逆时针自旋,调了微调抑制都没有作用。特来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用KK板,刷的是韩版1.7 十字模式
你的情况估计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电调没有油门校准,或电调不统一。
2.正反浆不配对
3.陀螺漂移
4.电机安装的不垂直,(我的四轴安好了,初飞是好的,小炸后正旋,是有个电机座歪了)
5.控的中点校准没做好.
6.其他的原因.

网友B:
打舵有反应的情况下  不应该微调没有一点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用KK板,刷的是韩版1.7 十字模式
你的情况估计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电调没有油门校准,或电调不统一。
2.正反浆不配对
3.陀螺漂移
4.电机安装的不垂直,(我的四轴安好了,初飞是好的,小炸后正旋,是有个 ...

一系列的校准工作都做过了,不过有可能是因为安装电机不垂直,因为我总觉的机架摇摇晃晃的,有点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舵有反应的情况下  不应该微调没有一点效果的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