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论坛里出现的HL 3:1 铜齿波箱问题

楼主(2011-07-05):
大家好,请问谁知道以下波箱的比较详细的数据 扭力和转速,小弟想买,但是一直犹豫不敢出手,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扭力绝对够,喜欢慢的就搞个

网友:
我用的还行。没有发生过问题。
要注意电机的那个齿轮和其他齿轮的咬合度。要和卖家说清楚。不要咬合度不好的。而且玩之前要检查各个螺丝是否上紧。

楼主:
回HYJHYJ123

请问慢有多慢?速度大概是HL原产的百分之多少呢?求教

网友:
这个很重要吗?想要慢杆子推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慢有多慢?速度大概是HL原产的百分之多少呢?求教

慢很多,你问下KENKEN,我的还没装上,最近忙,在鼓捣虎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慢有多慢?速度大概是HL原产的百分之多少呢?求教

约比HL的慢了30-40%吧,扭力真的很大,比HL 田宫的大很多
引用 网友A:

慢很多,你问下KENKEN,我的还没装上,最近忙,在鼓捣虎王

你的田虎王在干舍,生病了??

网友:
最近我在鼓捣怎么改虎1的悬挂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B:
扭力足够大,铜齿富贵

就是声音太大了,这是我这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扭力足够大,铜齿富贵

就是声音太大了,这是我这个的问题?
电机功率较大,想没那么吵,换HL电机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较大,想没那么吵,换HL电机会好点

换个航模用的高速电机上去,挑贵的买,吱吱的声音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