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像蛇皮一样的舵机保护线叫什么啊?

楼主(2011-07-05):
那种像蛇皮一样的尼龙的舵机保护线叫什么啊?
哪里有卖?
就像图片上面的那种,当中的像蛇皮一样,两头用热缩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管

叫蛇皮网(蛇皮管),尼龙管好象是用来装订用的。

网友:
在关键部位用热缩管就行了。比如扎带捆绑地方。还有与机身接触的边角。  用那些缠绕管什么的反而麻烦。

网友:
先生过虑了,还是没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