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次 充2~3块 锂电的充电设备 简单好用的~ 新人贴

楼主(2011-07-05):
魔友们给介绍个 简单易用的 充电器 一次充2到3块6S锂电
最好能给发个图 能给个参考价格最好 ~谢谢

网友A:
6SX3...
您需要一台大功率充电器...再定做个这样的充电板......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可以一次冲2-3块的

网友:
把充電線搞並連、分壓版搞並連,插上去充電就行

但只能3s跟3s一起並連,不能3s+2s喔!

這種方法用了六七年,ok的

网友:
你可以买maxpro的X5 一次充5块3S电池~ 呵呵~不过这个只能充3S,200多块,我在用,非常好~

你要同时充不同S的电池,好象这样的充电器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6167&highlight=

这个感觉好厉害  !朋友是北京的么  给传授个经验~

楼主:
我的电池是 6S 22.2V 2600mah的

网友C:
UNA6加保姆,一次可以充 2S电池24组,3S电池16组,6S电池8组。

给够你的使用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A6加保姆,一次可以充 2S电池24组,3S电池16组,6S电池8组。

给够你的使用要求了?

能给个链接 或图片看看长什么样么 谢谢了 !

网友:
不是吧,UNA6也没听过?呵呵,其实我也才买几天呢,朋友在用说是不错,所以我也买了。用了几天感觉挺好的,简单。当然,同样存在一些工艺上的不足,关于UNA6,论坛上众说纷纭。你自己搜索下了解了解。我电池少,没买保姆,需要一次多充的话就要配合保姆使用,2S 24组,3S 16组,6S 8组,这样的电池数量相信应该还是能满足了!

网友:
保姆是轮流充的吧,不是一起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X3...
您需要一台大功率充电器...再定做个这样的充电板......
   这个够凶猛,什么插头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