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obao上的SPEKTRUM DX6i

楼主(2011-07-05):
淘宝上的SPEKTRUM DX6i 是接收机山寨的还是整个遥控器+接受都是山寨另外这个控玩450可以吗?质量咋样?

网友:
遥控应该是原装货  接受很不好说 多数是山寨的  450完全够用了  即便山寨接受距离也够用了

网友:
遥控是原厂的,但是你要问清楚,有个批次是有问题的,召回货。我也在用DX6i+山寨接收,挺好的,大飞机肯定不用这个了

网友:
发射机前不久有说法,也全都是山寨的了。但是一直没有可靠消息证明,到底是不是真山寨。

楼主:
晕l ~要是连发射机都是山寨。。那就没买的必要了~

网友:
发射山寨,没听说过哦,要是练发射都山寨,那就不能卖到这个价格了,那就不是山寨,是假货了

网友:
DX6i是Spektrum的吗 如果是 就不是山寨的 否则就是假冒商品了 接收估计是山寨的 美国的DX6i都不止几百块钱 搞不懂了~~~

楼主:
我也搞不懂 了~貌似半年前DX6貌似还挺吃香的~二手都不止500多~现在咋回事?难道假冒的?

网友:
发射机不知道是不是山寨?背面写着made in china,怕怕的,接受绝对是山寨!

网友A:
不用看了,6100E的接收淘宝都是山寨的多,还分什么加强版 ,控就不好说了,我用过,觉得手感很差,尤其是那个转轮,定位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6100E的接收淘宝都是山寨的多,还分什么加强版 ,控就不好说了,我用过,觉得手感很差,尤其是那个转轮,定位困难

那个轮子是比较烂,不过我觉得摇杆的手感很好哦,比JR同档次的手感好

网友B:
愁着不知道买什么控玩mcpx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愁着不知道买什么控玩mcpx呢。

明显DX8啊 直接下 载控设置参数 然后就是完美的飞机了

网友:
我也想入DX6I的~但是貌似现在反应不是很好啊!想玩mcpx,DX8又太贵~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