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CJM250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问题1    CJM250  开合螺母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没解决,那螺母出了问题能配到么?
问题2    CJM250  能干的动轴承钢棒料么?
问题3    CJM250  能拆解成几大块么?我要往6层楼搬,没电梯啊。
问题4    CJM250  的配件特殊挂轮作什么用的?有必要买么?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问题1    CJM250  开合螺母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没解决,那螺母出了问题能配到么?
问题2    CJM250  能干的动轴承钢棒料么?
问题3    CJM250  能拆解成几大块么?我要往6层楼搬,没电梯啊。
问题4    CJM250  的配件特殊挂轮作什么用的?有必要买么?

1,不知新款如何,但总体看来差别不大,那个开合螺母厂家有货,定机器的时候可以要求送
2,可以干钢棒
3,再怎么拆卸,床身也得有差不多一百公斤,六楼不好弄,建议要么放车库要么买个小点的床子,其实车床真的没必要太大,我就后悔了
4,挂论可以车各种螺纹,用处挺大,资金富裕应该全套买入

网友:
1没解决自己做备用的坛子里有人做过                                                                                                    2没干过,干过45#钢                                                                                                    3能拆但拆了你的会装还的调精度                                                                                                    4没用过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楼主:
没有独立的车库,小床子像210 等,好像对轴承钢比较吃力,还是齿轮变速箱的有劲吧。

网友:
开合螺母对车床都是损耗件。

网友A:
问题1    CJM250  开合螺母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没解决,那螺母出了问题能配到么?
这个车我有的,开合螺母至今没出什么问题过

问题2    CJM250  能干的动轴承钢棒料么?
轴承钢算个屁,高速钢也一样的车

问题3    CJM250  能拆解成几大块么?我要往6层楼搬,没电梯啊。
我在七楼,可以拆成,电机,主机箱,床身,拖板,尾架,附件

其中床身最重,不用担心,重装后的精度
那些所谓重新精度的说法,骗人的,
明明一个轨在那里,装一万次,精度也是这样的
要拆主机箱时,记得把面块(印了许多表格的)拆了,里面有三个螺栓,你一拆就明白了

问题4    CJM250  的配件特殊挂轮作什么用的?有必要买么?
CJM 250 有挂轮??
没搞错吧

随机有一个 42T的是用来加工英制的。

不要听那些没有CJM 250的瞎说。

网友:
有空看看我的上楼帖 :我 5楼
3兄弟上的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挂轮,但是需要另付钱。。。。

楼主:
再问问,这床用多大的车刀啊。

网友:
可夹21*21的刀,但是刀尖不能高于底面17毫米

网友:
开合螺母35

网友:
1,开合螺母35元一只,2,刀好能车轴承钢,3,拆开前用钢针在结合面做记号找人搬装了正常用,4,特殊挂轮有用但你要会计算才用得上,。我买了备用螺母、挂轮、中心架跟刀架、三角带。感觉好用

网友:
35??
我那天问了要80吓了我一大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    CJM250  开合螺母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没解决,那螺母出了问题能配到么?
这个车我有的,开合螺母至今没出什么问题过

问题2    CJM250  能干的动轴承钢棒料么?
轴承钢算个屁,高速钢也一样的车

问 ...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真的有挂轮. 我帮朋友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买了,改天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