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帮忙看看 这个符号代表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2011-07-05):
这是DX6I的选项键  就是那个滚轮  里面有个和电位器一样的东西  标志也差不多  但不知道叫什么  不好用了想换掉这个电子元件  不知道叫什么也没法去买啊  呵呵  所以前来求教各位了  谢谢

网友:
图是你画的?没见过这样的符号,拨轮开关一般是编码开关,你还是上图看一下比较好,这类开关拆下来清理下可以再用很久的。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型号或者什么的标志   这个而应该也是电位器的一种 自己拆来清洗下吧

网友:
鼠标上的滚轴不知道是否和这个类似

网友:
鼠标因为使用超级频繁,用的是光电的,无磨损。

控上的是机械的,学名叫旋转编码器,Rotary Encoder。跟电位器没关系。

楼主:
谢谢LS各位朋友的帮助  找了一个旧鼠标  拆开一看  居然和控里的一样  换下后恢复正常了   同时也知道了这个东西叫旋转编码器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