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装好了! 各位进来看下! 给点建议!

楼主(2011-07-05):
飞机装好了!   请大家给点布局上的建议!!无线传输的安装位置可以吗!? 谢谢了!!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这JJ好飞不?飞起来晃不晃?感觉俯仰好像不太好控制稳定

网友:
我擦····风扇散热·??没必要的。。还有天线要竖起来···

那个原装的图传接头不要用了,自己接线吧,不然挺重的···

网友:
有请天茫老师来回答!他是高手!

网友:
天线一定要竖起来,这样信号传输会好的多。

网友:
又一个黑白大侠出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传的外壳我拆掉了的!  壳子太重了!     在家试过!   如果不散热的话图传会发热!   怕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APC的那种浆呢?!   这个浆有什么问题吗?!   图传会发热!  打热熔胶会化掉吗?!谢谢!!

网友:
黑白无常

网友:
安装方面大多没有什么可以挑剔了!不过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注意下
1、如楼上很多朋友说的天线一定要竖起,不然发射范围很短
2、机轮上最好沾点纤维胶带防止磨损
3、如果没有其他设备的话估计只能用1块2200的电池,因为如果用2块那么明显重心太靠前了哦!
呵呵没别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用一块电池!   那不是共用电啊啊!   不能用快小点的电池当做无线传输的电源吗?!

网友:
最近流行黑白了

一日不上。。。
如隔三秋。。。
想什么呢。。。
说的是上5imx。。。。。。

网友:
赶快试飞吧,我的还没有时间安装呢,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D:
楼主,我的也没时间装啊,你知道,汶川有泥石流了,我也在抢险,空了就装,我真期待能翱翔在汶川的上空拍点泥石流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快装吧!!
个人感觉还是很好装的!!
一共花了3个小时安装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也没时间装啊,你知道,汶川有泥石流了,我也在抢险,空了就装,我真期待能翱翔在汶川的上空拍点泥石流啥的

浙江来电表示慰问。看电视你们那里可真的是闹水灾了,比我们浙江可是凶猛多多了,我们已经是平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答得很经典,一看就是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