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卡盘自宫

楼主(2011-07-05):
80卡盘准备自宫,请教高手用什么刀,哪有卖的。谢谢

网友:
没看过自宫卡盘的围观一下

网友:
白钢刀低速自宫,,,,,,,,,,,高速出光洁度

网友:
锋钢刀足以!

网友:
就一般的车刀就可以了!卡盘是生铁的,低速车就可以了!

网友:
"卡盘是生铁的,低速车就可以了!"----宫的是卡瓜,卡瓜是淬火钢。
“白钢刀低速自宫,,,,,,,,,,,高速出光洁度”---用过钨钢刀还是不好搞,什么牌子的白钢刀这么强悍!
“电磨”-------用动力磨头加足够的耐心可行。

网友:
我的卡盘问题小,是用砂纸慢慢磨的

网友:
速度不可过快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宫 难道要练神功

网友:
 等最佳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宫 难道要练神功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网友:
用论坛里的同心大法!大自宫就不知道.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

宫里也没有用,一个位置好了,另一个位置不行了,卡盘不是高精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