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7-05):
请教直升机急加油门时就向一边摆尾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皮带松动,或陀螺仪没能锁住尾巴吧!

网友:
悬停锁尾正常,急加油门就扫尾。原用XG7控正常,今天换10C控就这样

网友B:
陀螺反应慢了或者皮带不够紧

网友C:
请换回XG7

网友D:
是不是锁尾有懈怠。。。。。

网友E:
也有可能转速不够高。
如果是在普通模式下幅度不大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F:
提高大桨转速,提高陀螺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