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无头螺丝取不出了请大家帮帮小弟

楼主(2011-07-05):
电钻也搞不定头大。

楼主:
如图

大家帮帮看看。

网友:
实在取不下只有暴力取法了,把轴锯了,换根新的,再按个齿了。哈哈,当然最好还是用合适的内六角扳手试试

网友:
先像办法把齿轮从轴上取出来   可能要暴力的了  不暴力是去不出来      只要分离了里面的内六角螺丝就很松的

楼主:
好了,还是暴力管用,谢谢前辈。

网友:
用拔齿器强制拔出来把

楼主:
用电钻对着螺丝钻了好久,然后用钳子拔了拔就出来了,哈哈。

网友:
不是钻 是磨 磨薄了 就好处理了

网友:
用合适的一字螺丝刀,再不行那就用钻头把顶丝打掉吧

网友:
(1)先用2MM的牙攻尖在残螺丝顶的中间敲个凹点。
(2)再用国产的(哈工或上工)1.5钻嘴开个小孔。(千万不要迷信进口钻嘴)
(3)一步一步加大钻嘴,直到残螺丝消失。

网友:
锯子慢慢据

网友:
上钻,慢慢钻

网友:
好点的钻头,如钨钢钻头,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