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翼的上反角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1-07-05):
网上看到有的
滑翔机
的机翼是两折的,那么它第二段机翼和第一段机翼是怎么连接的呢?论坛里也有人做两折的机翼,但是图片里怎么就没看到有机翼连接的细节图呢?

楼主:
就是说向上折的地方的松木条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A:
如果是末端的一小段翼尖的话,直接胶水粘。
如果是一大段机翼的话,用V字形的木片 插入主梁,再粘死(成品机的通常做法),我一般用5*3的碳管代替
在主梁的松木条上动脑筋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