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tKammer Vbar 设置数据.vbr

楼主(2011-07-05):
Logo600_BertKammerer.vbr
T-Rex_450_BertKammerer.vbr
T-Rex_550E_BertKammerer.vbr
T-Rex_700E_BertKammerer.vbr
T-Rex_700N_BertKammerer.vbr
转载自, smacktalkrc

网友A:
 LOGO 600 的设定看起来有点糙。。。。

网友B:
只有高手才适合啊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网友D:
看不到 图 这个是 什么格式的???

网友C:
用vbar自带软件直接打开就可以了,看了后很受启发,俺要的就是这个,可以对比下

网友E:
合适自己的手才最重要, 参考一下

网友F(2011-11-19):
顶一下,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