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机该怎么修?(10/7更新修复后上机视频)

楼主(2011-07-05):
如图。因装机不仔细,电机外转子擦机身侧板,造成发热量大,电调都过热保护了,电机引线根部漆层溶掉,加上震动摩擦、电机极间短路,加剧发热,动力不足。
现求助:
怎么修这个引线根部有断线的电机?本人手艺很差,暂不打算重新绕线。想把各引线根部上锡再用热缩管绝缘处理,但发现可操作空间有限,更不好弄,特此请大家帮助想想办法。

网友:
不拆不能修。

网友:
拆开重新绕线吧 别的没办法了 已经短路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是要重新绕吗?或者是拆下座子,然后把引线全部上锡接好?
拆电机座我弄不好,已经暴力砸了一个电机 见我之前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3174
所以这次不想再重绕了。

网友:
先把磁钢拆出来,再焊好3根线,用热缩管包好注意焊点要实,还要小,大了装不回去。

网友:
就是不拆电机头盖也没问题,把3组线单独分开来(各个线包的),最好每组延出线都换掉,看样子已经很惨烈了,单个线包单独接,空间允许就尽量包上,接好再合线热包,再转到出线孔。要小心,这会节点大硬,能伸出来就出来,出不来就在磁钢那找点位置压进去,只要外转子磨不到,就好了。

网友:
回过头来看看,电调没烧,你真牛。

楼主:
飞越的40A电调,过热保护了,外皮都烫化了,见图

网友:
哈哈,希望没烧成肺炎。楼主每张帖子都很牛呀!

网友:
维修电机最难拆就是这个地方,LZ的电机出问题偏偏就是这里。如果LZ不拆,是很难修个彻底。站在我的角度,还是鼓励LZ大胆去学修,成功了,自己就充实。失败了,就算是交学费。现在的小孩入托也动戈好几万,这电机才一百几十,这学费就算是超低。

楼主:
感谢老支青的帮助!

看到老支青的头像——单管来复式收音机?很熟悉
空闲时间不多,打算周末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个电机不值几个钱,但我喜欢动手!虽然上次砸了一个电机,这次仍然做好了砸机的心理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老支青的头像——单管来复式收音机?很熟悉
空闲时间不多,打算周末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个电机不值几个钱,但我喜欢动手!虽然上次砸了一个电机,这次仍然做好了砸机的心理准备
不要用蛮力,我也正绕生平第一个电机,目前顺利拆除定子,关键1。开水煮1小时,2。砸的时候,要用直径差不多的螺栓或其它圆柱体时吹直往下,切记,如果不是吹直,定子不能顺利下来,还有可能损坏外壳,外壳铝的很软,我是架在虎钳上弄的。记得把结实的架在虎钳上避免变形。只要煮透,吹直悄,很容易拆定子。

楼主:
完成绕线,遇到新问题

拆开引线,发现确实不能焊接,只能重绕。
于是拆除原机漆包线,有了上次的惨痛教训,这次用了水煮大法,轻松取下了定子座。
按原线径、股数、匝数重绕完成后,新问题来了:
经水煮后,定子座与定子之间几乎没有摩擦力了,很松。虽然取下来容易,但要安装上去又成问题了,咋办?

网友A:
动作很快啊,线排的很整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很快啊,线排的很整齐,不错!

谢谢鼓励!
现在的问题是,水煮后取下固定座容易,但安装回去太松,咋办?

网友:
想问问楼主怎么处理线头?同一相的电是不是接头是头尾连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尾>B头;B尾>C头;C尾>A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