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求救 HL虎遥控问题

楼主(2011-07-05):
刚到手的恒龙3818-1虎1 昨天晚上冲满电 今天中午开机直接往后跑 把微调开关拨到最上 刚刚能拉住不往后自动跑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没有办法调节?

网友A:
调到最上面后,声效有没有变成待机的声音?待机的声音跟行走时的声音是区别很大的,如果调到最上面后,是待机的声音,那么就没事,微调就是这个作用。如果调到最上面,还是行走时的声音,那么找商家换个遥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待机声 但是好像还是刚刚临界的样子 操纵杆稍微往下一动 就会惯性的往后跑挺快的 貌似昨天晚上没有这个样子 会不会是内部接头有虚接造成的?

网友B:
HL的控有微调?我入的那个3839的控怎么是个开关控 我拆开看了 根本就没微调这东西 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冒烟版的

楼主:
另请问各位高手,遥控器的微调位置能否自己调? 遥控器可否重置?

楼主:
我把控拆开看了 里面结构很简单 只要有个很小的扳手 拧一下应该能搞定了

网友C:
我也是新手,觉得你这个问题貌似不能修,还是找卖家换个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