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涵道 难以选择

楼主(2011-07-05):
最近迷上速度,寻找70MM的涵道飞机。动力选择金属涵道。

新款 蓝岱金属涵道 68MM 3580kv 4S 多级马达 1.7Kg推力

新款 新款金属涵道(多极马达) 72MM KV:2550 6S 1.9KG推力

这2款金属涵道 那款比较适合70MM的飞机?

楼主:
淘宝一个老板说70MM飞机 推荐用68MM涵道。 我想上72MM的 不知道是否比较麻烦

网友:
89mm的涵道推力有600g么?

网友A:
我用68毫米3580KV感觉很暴力,声音很尖利,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8毫米3580KV感觉很暴力,声音很尖利,过瘾!

请问你飞什么机型。4S的确很吸引。。不知道72的6S比4S能多暴力多少。拉力多了接近半斤

网友B:
建议 用蓝贷 68金属 涵道 kv2399   6s版本
电流小,才40多a,推力有1.6kg   以上
选动力,特别是涵道机,要的就是高效率,即电流小,推力大!
大部分70涵道机,都是用 68的。72涵道很难装上去
低电压、高kv,那是通过大电流来实现大推力的。这样电池会死的很快。

电池是很贵很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用蓝贷 68金属 涵道 kv2399   6s版本
电流小,才40多a,推力有1.6kg   以上
选动力,特别是涵道机,要的就是高效率,即电流小,推力大!
大部分70涵道机,都是用 68的。72涵道很难装上去
低电压、高kv, ...

你的意思是68 6S 比68 多级电机4S要好囖?   新款的4S拉力 和 6S 一样了 都是1.7KG

网友B:
多极电机 只有在相同kv值的电机中才能比较出来。

比如一个3极的kv3580电机,和一个6极的kv3580电机,那在相同电压下,6极的因为磁场转换更快,因此扭力就越大,实际转速也就更高,推力也就更大了。电流基本是一样的

尽管多极电机通过增加极数来增大扭力,进而增加实际转速。
但这样的效率远远 不及增大电压的效率更加高。
也就是说,尽管多极的4s 和 普通极的6s 推力是一样的,但是6s 版本的电流更小,换言之效率更高。

因此,在钱包允许下,都是选择 6s电池,低kv电机版本。

网友C:
个人认为这两个涵道都不合适飞70mm的普通机机,蓝岱涵道68以上的只适合配用蓝岱自产鸡鸡或是它产的大鸡
最关键在于电池仓要大,电池仓能装下两块2200 25c电池的有几种机形,曲指可数(假如68 4S的涵道你只用2200容量,上天两分钟不到就下来了。)
所以,64的蓝岱金属 4300KV 4S才是70mm涵道鸡鸡的绝配,原因只有一个,重量与动力成正比。
很简单的理解,蓝岱的涵道,越是大的越耗电,那只有往机机里加电池了,造成鸡鸡过重,降落速度过快不好降落,或是非蓝岱产鸡鸡配重不好做。
只要重量在1000-1500左右的鸡鸡,都能用这个64涵道,而且配重好做,也不必担心鸡鸡的速度,用了一年多的蓝岱产品,感觉他的涵道动力有点飘,到底多少也不知道,但注意观察桨叶的螺距,这个是个大学问,要不为什么我最大推力1.2公斤的68金属,能飞1.8公斤的鸡鸡,而且速度80以上。
金属涵道潜能真的很大。

网友:
楼上的此言差异。

买64级别的金属涵道,不如买64黑旋风塑料涵道。

4s下的推力一样,但价格相差甚远。

网友:
楼上的很对
但楼主的问题不在于价格,我的解释与对楼主问题的理解也不在于塑料与金属
所以请老模友发杨老模友的精神,做好表率,这里不是台干的战场。虚心接受我新模友的批评

网友:
果然是好贴.. 贴出技术来了. 老模友能贴出技术来也实属罕见..

同意一个配重问题. 蓝岱的金属涵道配蓝岱机其实也不一定的.  蓝岱的金属涵道都要配大电池来压头才可以实现配重问题. 既然上了70涵道 机舱也不会小. 选机型的时候还需要选牌子. 某些牌子同一个机型却把电池仓做得那么小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么就是成本问题. 要么就是该机不适合超重飞行   如果非要配金属涵道 建议楼主选一些电池仓比较大的机型来飞. 免得头轻.
最近我就烦恼蓝岱的F9F-2  配4S版4级 1.7KG那个金属涵道. 440G的电池也压不住头..烦恼  起飞重量也达到了1.7KG..左右

网友:
选蓝翔的6S-70涵道吧,推力够大,我SU34可以吊机

网友D:
要看自己的喜好吧,喜欢极速的就选蓝岱新的DPS,喜欢飞久一点点就LEDF

配重的问题,最好是把电池摆到仓最前,必要的时候就动手术吧。

我个人会选择 68MM DPS (238g), 配合4S 2500 - 3000maah (250g - 290g) 以达到重心标准。

至于飞行时间大概只有2分半左右,但推力比列可以实现1: 1.73 , 极速200kmh

多降落几次,备多几个电池吧~ 涡喷的声音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极电机 只有在相同kv值的电机中才能比较出来。

比如一个3极的kv3580电机,和一个6极的kv3580电机,那在相同电压下,6极的因为磁场转换更快,因此扭力就越大,实际转速也就更高,推力也就更大了。电流基本是一样 ...

先感谢下。看来70MM飞机只能选择68了。怎么蓝岱推出72MM还有76MM的涵道,难道是针对老外设计的?
像你所说增加电压提高效率,4S 68MM 3580KV 多级电机版  我可否使用6S电池? 对电池或者是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新款多级电机版68MM 蓝岱只有4S 没有6S,虽然我有4S电池 用4S利用率会更好,但是想更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自己的喜好吧,喜欢极速的就选蓝岱新的DPS,喜欢飞久一点点就LEDF

配重的问题,最好是把电池摆到仓最前,必要的时候就动手术吧。

我个人会选择 68MM DPS (238g), 配合4S 2500 - 3000maah (250g - 290g) 以 ...

这位兄弟你的是什么型号飞机。推重比可以上到1.7 。。   正是因为喜欢涵道的声音而玩金属涵道。。。涡喷暂时都不敢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你的是什么型号飞机。推重比可以上到1.7 。。   正是因为喜欢涵道的声音而玩金属涵道。。。涡喷暂时都不敢想

和达文西密码买了架 concept X, 空机重 400多克,改蓝岱DPS68mm,全套保持在1.1KG以内,推力1.73KG
另外服役的有:
Rclander F16D , 改76mm New DPS,全重2.1KG, 推力2.8KG
Rclander MiG29, 双76mm New DPS,全重3KG,推力5.5KG
蓝岱涵道本身就可以发出像涡喷的声音,美中不足的是有尖声,这是玩电动无法避免的。

蓝岱新款的DPS有68,72,76,90mm

网友:
普通70MM飞机用蓝岱64MM涵道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千万别用4300KV的上4S电池。。
我烧了一个
4S2200电池上天1分钟就完了。。。
电流在70-80A左右
有条件的还是上6S甚至更大电压的涵道,效率高,续航时间长,,声音一样火爆

网友:
楼上兄弟,你运气不好哈,我的怎么都没有烧,蓝岱4300KV说了用的就是4S的啊,要是烧了可以直接找蓝岱换个新的来

网友:
补充下,我用的还是xxd70A的大块肉电调。好大好大又重
用2200 4s 35c的电池,都没有烧,看你啃的黄瓜一定是啃到石头了,要不怎么那黄瓜啃了几年还长那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下。看来70MM飞机只能选择68了。怎么蓝岱推出72MM还有76MM的涵道,难道是针对老外设计的?
像你所说增加电压提高效率,4S 68MM 3580KV 多级电机版  我可否使用6S电池? 对电池或者是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新 ...

理论上 上6s 是可以的。但是这超出了电机的负载范围。寿命大大缩短。我曾经用蓝贷的kv4500以上 68金属函道,用6s 测试,发现电机热的快,但推力没上去多少。 可见高kv的内转子电机,通过提升电压来提高转速并不妥当,相反外转子在提高电压来提升推力,推力还是有较大提高的。
不管如何。一个电机有其设计的最大功率。超过这个额定功率,来提高推力。其实就是增大电压、增大电流而已。这是以减少电机寿命、电池超负荷运转为代价的。

网友E(2011-08-12):
有没有魔友用蓝带64 4300kv的飞猎鹰王那款f16矢量64的鸡鸡的。用42 2600电池头部需要配重80g呢。。。。

蓝带64 4300kv的真能用在70mm函道飞机上么?不会变成“肉鸡”吗?

网友:
68的6S看来也不是那么十分让人放心啊,我飞环球费的F16大约3分钟丢失动力,下来一看电机挂了,邮寄回去说是电机退磁,第一个起落。好在又给换了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魔友用蓝带64 4300kv的飞猎鹰王那款f16矢量64的鸡鸡的。用42 2600电池头部需要配重80g呢。。。。

蓝带64 4300kv的真能用在70mm函道飞机上么?不会变成“肉鸡”吗?

请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4452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68MM的新款 蓝岱 金属涵道3580KV,装70涵道比72的好,推力1.7KG不错,声音也好。

网友(2011-10-06):
标题

这个贴子学了很多关于涵道的只是!

网友:
望大家在探讨一次!

网友:
72和76的涵道可以装,主要看机型,够不够空间挖大安装孔,还有电池仓够不够大放大电池

网友:
像蓝岱的f16原设计就是68涵道,但是76涵道版本也有,机身一样,只是安装位置挖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迷上速度,寻找70MM的涵道飞机。动力选择金属涵道。

新款 蓝岱金属涵道 68MM 3580kv 4S 多级马达 1.7Kg推力

新款 新款金属涵道(多极马达) 72MM KV:2550 6S 1.9KG推力

这2款金属涵道 那 ...

EDF        - 68mm
Power     - 4S (4000kv) & 6S version (2600kv)
Thrust    - upto 1.7kg (63A) 4S/ per one
                upto 2.1kg (56A) 6S / per one
Weight   - 238g (4S) with motor /per one
                276g (6S) with motor /per on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达文西密码买了架 concept X, 空机重 400多克,改蓝岱DPS68mm,全套保持在1.1KG以内,推力1.73KG
另外服役的有:
Rclander F16D , 改76mm New DPS,全重2.1KG, 推力2.8KG
Rclander MiG29, 双76mm New DPS,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两个涵道都不合适飞70mm的普通机机,蓝岱涵道68以上的只适合配用蓝岱自产鸡鸡或是它产的大鸡
最关键在于电池仓要大,电池仓能装下两块2200 25c电池的有几种机形,曲指可数(假如68 4S的涵道你只用2200容量 ...

这位兄弟  你这个2200电池问题 是你没弄好重心,如果飞机允许的话 通过调节,也可以上4200~4500的电池, 我现在飞的是FW F16 用4S 4200 35c电池. 头大概重了30g 这个影响不大. 还有6S 2650 35c 这个刚刚好. 还有我的是4S版 蓝岱68MM.   电调我就特意放在涵道口里面.. 离涵道大概10MM处. 这样可以增加尾部的重量.

最主要的是看机型的电池舱, 允许的情况下大电池往尾巴处移. 可以说需要灵活使用 不需要困在2200mah电池上..

网友:
PS 我的力牌4200 35C 4S电池  450g  放到转向摇臂跟前,(我粘有魔术绑带 可以固定好)
turnigy 2650 35c 6s   403g   向机头放.. 平衡重心位置.

6S玩蓝岱的68 4s版就超爽了.. 垂直爬升速度爆強.. 油门不需要过半. 降落几乎是7分1油门..需要很小很小.  具体多少A没去测量. 过两天飞完就测一下看看  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擦 牛叉啊 半油就垂直爬升 这...

网友C:
猎鹰王f18 70涵道版,上蓝岱64金属4300KV 赢淫60A 2200 25c 4s电,爽飞
而且比黑旋风64 4800KV省电,电流小很多,飞下来电池不热,电调不汤

楼主:
目前考虑3架飞机  FW F16  FW F35 和 FW 70运动涵道机

网友:
价格如何?

网友C:
F35好,气动性能超级的好,我的fw上蓝岱68 2399KV 6S涵道,可快可慢,升力超级大.但是九天的F35.当时买来400现在都降到298了郁闷
就是电池仓要自己改动下,做好配重,一般电动涵道机的重心都在机翼的5-6分一处,这是经验,我有飞过f18 f16 台风 f9f2 红箭 f35 f4d-1包括没有上天的jas39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5好,气动性能超级的好,我的fw上蓝岱68 2399KV 6S涵道,可快可慢,升力超级大.但是九天的F35.当时买来400现在都降到298了郁闷
就是电池仓要自己改动下,做好配重,一般电动涵道机的重心都在机翼的5-6分一处,这是经验,我 ...

请问你的F35是什么牌子的   我的是蓝岱68 4S 1.7KG的涵道  电池2600 4S适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F35是什么牌子的   我的是蓝岱68 4S 1.7KG的涵道  电池2600 4S适合吗

九天的,这个涵道超级适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照片求视频求真相~~~

主要想知道64mm装在70mm上函道那里怎么改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猎鹰王f18 70涵道版,上蓝岱64金属4300KV 赢淫60A 2200 25c 4s电,爽飞
而且比黑旋风64 4800KV省电,电流小很多,飞下来电池不热,电调不汤

求照片求视频求真相~~~

主要想知道64mm装在70mm上函道那里怎么改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求照片求视频求真相~~~

主要想知道64mm装在70mm上函道那里怎么改造的~

下次去飞上个视频,改造最关键的是配重,64涵道装在70的机里只要在涵道的外圈包上一层2-3mm的泡沫纸然后压进涵道安装位就ok了.蓝岱涵道的进气口有个导流圈那个够大,正好可以做固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天的,这个涵道超级适合

淘宝上买这个涵道的寥寥无几啊,问了一家没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这个涵道的寥寥无几啊,问了一家没货

可以问下杨胖胖和天空领域他们有卖过,或是深圳木易,首先说明,这机做工一般泡沫比较软,但就是便宜些,买不买自己考虑,后悔不关我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现象, 经验分享

网友:
大家回答的不错,好帖!

网友:
关键是怕你的70函道装不进去72金属函道的。

网友:
谢谢!

引用 网友C:

下次去飞上个视频,改造最关键的是配重,64涵道装在70的机里只要在涵道的外圈包上一层2-3mm的泡沫纸然后压进涵道安装位就ok了.蓝岱涵道的进气口有个导流圈那个够大,正好可以做固定用

期待观赏视频!泡沫纸是说那种厚的双面胶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