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第一次航拍

楼主(2011-07-05):
冲浪者第一次航拍。水平十分有限,请多指点。把舵机改在后面。改了垂直尾。

网友:
http://www.tudou.com/v/YW3ipZr9PHc==.html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帮贴

网友:
不错,多顶几下,楼主发点安装照片吧!再说说动力和电池嘛
用什么航拍的?但我看样子飞得挺远,好像装了FPV的样子。
怎么安装摄像机摄像头的啊?越详细越好我也想买冲浪者。

网友:
画面很好,音乐也好 能看看摄像机的安装吗?谢谢!

楼主:
A2212马达  APC6040的高效浆。2200MA的电池能飞15分钟。摄像机三洋CG88.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我买的冲浪者刚到还没安装  正好请教  呵呵
1、飞机 机头内自带的配重取了吗?
2、电机是XXD2212 KV2200? 电机安装的时候 是直接安装在配置的轻木座上 再把轻木座粘在飞机上的吗?
3、你的机翼对接粘贴死了吗?翅膀安装到机身后粘贴死了没 能不能取出?
先谢谢  如果方便请多照几张照片

网友:
再顶一下,打算用朗宇的2212 1950kv,想用6050桨,不知道楼主用多少kv的。
另同问楼上的问题

楼主:
新西达A2212 KV2200. 电机直接安装在配置的轻木座上 .把轻木座粘在飞机上的.

机翼粘贴死机身上的,能不能取下来。

机头内自带的配重取下来。最好把垂直翼加大。不然JJ不跑直线。

网友:
多谢楼上的

网友:
对了,问问楼主用多大的电池啊?
看照片好像可以放下两个2200mah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主   垂直翼加大是换一个呢用什么材料?  还是在本身翼上加啊     你是用什么方法?

楼主:
是在本身翼上加了2公分EP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LZ啊   能不能来个高清图研究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