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控换了8fg 后 油门要过 50% 电机才转啊

楼主(2011-07-05):
如题 求大大 告知~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还有检查一下油门曲线

网友B:
重新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C:
什么电调,据我所知FUTABA 只需要反响THRO通道哦。。。。。。。。

网友D:
油门需要设置下

网友E:
把油门推到最上面 在给飞机供电 听见启动声音后的第一个声音 将油门拉到最下 油门行程设置完成(为防万一 请做好安全防护)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设置好啦,电调的问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