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F4,PTEE,塑料王)和玻璃或304不锈钢用什么胶粘接?

楼主(2011-07-05):
请问各位D友,我想把聚四氟乙烯和石英玻璃(或聚四氟乙烯和304不锈钢)粘接,该用什么胶呢?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哟~

网友(2011-10-20):
如果是透明玻璃和金属胶接,可以选用一种紫外光固化的光敏胶,可参考看看玻璃面的茶几和底下的支架的胶接,这个是我在半年前在一家胶水专卖店买高温密封胶时老板介绍的资料,具体的胶水紫外光固化胶水的名称我当时没问,你可以去你的当地专门买装潢用胶水的材料店打听一下。

另外补充一下,这家店是湖南还是那里的老板在我们当地开的胶水专卖店店,销售状况不佳,已经关门转移了。你可以到淘宝去搜索一下胶水专卖的店,再咨询店主。

哎呀,没看清楚,如果是塑料王,滑滑的蜡质状又耐温度,好像没有什么胶能粘的牢的。

网友:
托马斯四氟乙烯耐高温胶水

http://china.eb80.com/saleshow_101764/
1、首先将四氟材料以200目左右砂纸正反时针均匀地打磨其表面。
2、然后将四氟类材料专业处理剂倒入一个金属容器中,将适量体积或质量的四氟材料缓慢的投递到处理剂中,并搅拌下处理剂以避免处理剂分层,同时以盖子盖好容器避免处理剂挥发。使用过后的处理剂不能再倒入未使用的处理液中。
3、在室温下浸润5-15分钟后,能清晰看见四氟表面颜色呈黑色或蓝色时即可取出四氟材料,取出后盖好以前使用的处理剂以避免挥发,同时将处理好的四氟材料以蒸馏水或冷水清洗其表面,一直将材料表面的浮质清洗干净。
4、将清洗干净的四氟材料放入烘箱或以电热吹风给干燥其表面,一直到表面完全干燥。
5、待其四氟材料表面干燥后然后蘸少许四氟材料表面擦拭剂B在四氟材料表面进行反复擦拭数次,然后将其以吹风或烘箱烘干四氟表面。
6、将烘干后的材料表面均匀地薄薄地刮涂一层专用胶水,胶水层厚度在两面涂胶厚度总和为0.15mm左右。然后再以平正的不锈钢类材料给以2面适当的外力压平并夹紧,即可加热固化。可以采取同步升温法进行加热固化,这样的话胶水固化更彻底,强度等性能更卓越。
7、如果是四氟材料和硬质金属等金属粘接,则需要对金属表面砂化或酸洗处理。并将处理好后的金属表面以材料处理剂B进行擦拭数次。然后烘干金属表面,最后是在将胶水薄薄地均匀地涂在四氟和金属的两面,胶水层总厚度在0.15mm左右即可。然后再在四氟表面给以一个同样平正或在一个平面的硬质材料压实,外压力为达到少量胶水溢出为好。

网友:
成都托马斯科技有限公司胶粘剂

 Thomas China以人为本,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研发和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技术服务团队。与四川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南京大学、辽宁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数十家高校和中科院10多家分院项目组的高分子材料及胶粘剂行业专家有着良好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从而拥有卓越的产品性能和经验丰富的技术服务。目前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和东南亚、西欧﹑北欧、中东部分市场。主要运用在汽车配件以及车身部件、塑料(含聚四氟乙烯、碳纤维、芳纶纤维、凯夫拉、PPPET等)、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电力、电子元件﹑照明器材﹑光学光敏器件、激光器材元件、电气、电器﹑食品机械、桥梁、隧道、河堤、水电站、核电站、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建筑工程、建筑玻璃、玻璃水晶工艺品加工、化工机械、医疗手术﹑医疗器械、船舶、家电等的密封、涂覆﹑粘接、修补达到以胶代锚、以胶代焊、以胶代钉.从而解决设备的,零部件磨损的修复、耐湿热、高温、阻燃等。对防腐、耐湿热、金属(含合金)产品缺 陷的修补、黏结﹑涂覆、密封等。在机械工业、光学光伏玻璃、电子元件等行业产品的密封、锁固、固持、粘接、涂覆等应用。与此同时我们的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会充分考虑用户的真正需要,在满足可靠、持久的性能要求下,通过与工艺工程师沟通,不断改进用胶工艺、降低加工精度、改进零部件结构,提供合适的产品及价格等,从而综合降低客户成本,满足客户需求。
  我们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您需要的胶粘剂产品,更重要的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独特需求和技术服务,同时也为您制定长远的产品需求策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方案。
我公司秉承以诚,以礼、托马斯,你精彩!和严格的CHAMPS先进的经营和服务理念与有志之士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网友(2011-08-30):
粘上可以,就是不牢固

网友:
聚四氟乙烯粘接焊接用表面处理剂

用昆明经开区阿拉晨光氟塑料厂专业生产的聚四氟乙烯表面处理剂处理后就可用各种胶水粘接了。

网友(2011-07-06):
试着搜一下百度和淘宝,应该有。

网友:
这个基本上很难

网友:
记得表面需要粗化(化学方法),然后就能粘接了。

网友:
PTFE有藥水可以處理,之後高興怎樣粘也可以,到淘寶找找有很多膠水也可以,

网友:
把PTFE中需粘接的表面涂上苯乙烯、反丁烯二酸、甲基丙烯酸酯等可聚合的单体溶液,然后以60CO(钴60)辐射使单体在PTFE表面发生化学接枝聚合,从而使PTFE表面形成一层易于粘接的接枝聚合物。经接枝后该表面会变粗糙,粘接表面积增大,粘接强度大大提高(改性后的PTFE表面会失去原有的光滑感和光泽,这时用普通的强力胶即可实施粘接操作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处理时间短、速度快。有的大医院放射科或农科院辐射育种组有钴60照射源的,可委托他们帮助照一下就可以了。
国外目前已有专用的T530粘接剂、SG-P-10粘接剂等,国内好象不容易搞到,否则直接拿了用就可以了。

网友:
用水族箱专用胶

网友:
聚四氟乙烯表面需专业处理过的  坛里有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
基本没戏。粘不牢。

网友:
最简单的哥俩好就可以。按照1:1严格的比例。。。

网友:
这个胶难找

网友:
聚四氟乙烯表面这么光滑貌似不好找胶沾吧。就算用砂纸打磨都不见得能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