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弯的圆柱,怎么在里面打通孔呢?(是拐弯的羊角烟嘴) 已成功解决!有图!

楼主(2011-07-05):
有个羊角,朋友的,让我做个烟嘴。如图:

问题是,这玩意本来就不规则,夹车床上不好夹。

现在我手头有车床,有台钻,铣床也能借到。我该怎么下手呢?

红色箭头方向钻进去要4mm的钻头,蓝色箭头要2mm的钻头。但是怎么保证两个孔能碰到一起呢?

就像是地铁打通隧道汇合的意思。怎么才能汇合呢,请各位支招

对了,2mm的钻头有没有超长的?我买的都短

多谢各位出手相助,我是用两端打孔的方式,运气好,打坏一个,成功一个!如下图!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别着急,,,,先找一个类似木头,练手,,,,找找感觉,,,,,,再加工,,

网友:
先用细钻头打孔,再用电磨、锉刀?

网友B:
这个东西中间有骨髓吧
找根细钢丝头磨扁,用电钻夹着钻,钢丝自己会找软的地方吧

网友:
软轴 导管 钻头 我猜一下

网友:
中心钻点一下位置
再用钻头钻,不过这么细,转速2000以上,我估的

网友:
固定到木版上 画延长线 沿着延长线给进角度 或者激光雕刻算鸟

网友:
大的地方大钻头小的也地方小钻头两头开工钻通

网友:
这个看来是鹿角.

网友:
看电视上的工艺美术大师是用手电钻打的孔,几个孔贯通后,再做几个楔子把工艺孔堵上,在上漆打磨,感觉工艺不是很好,供你参考。

网友:
如果像打隧道一样 我建议用全站仪

网友:
看弯度不太大,自己用白钢棒或硬点的钢丝磨个钻头可行?

网友C:
用枪钻慢慢钻吧。若要钻圆弧孔要有条件,要先用薄壁细不锈钢管弯一个与圆弧孔等R的圆弧导向管,管内通一根软轴(软硬粗细合适的弹簧)软轴前端用铜焊烧一小于5mm长的钻头(要自己特制的,头比导向管略粗,尾部细杆插入弹簧烧死),软轴后端插入一带凸台的园杆然后铜焊烧死,软轴总长略长于圆弧导管。固定羊角,左手掌握导向管右手开枪钻圆弧孔慢慢就钻出来了。关键是软轴钻头能不能做好。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烧红铁丝。。。慢慢穿孔。。。

网友:
找截铜管仿形弯,管子里面用软钢丝笨钻露点头钻

网友:
弄好两端的平面,从两端的面垂直正中打入,用车床很好找正垂直的。

网友:
 材料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枪钻慢慢钻吧。若要钻圆弧孔要有条件,要先用薄壁细不锈钢管弯一个与圆弧孔等R的圆弧导向管,管内通一根软轴(软硬粗细合适的弹簧)软轴前端用铜焊烧一小于5mm长的钻头(要自己特制的,头比导向管略粗,尾部细杆插 ...

大哥,你说软轴前面焊一个钻头,太难了,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自行车刹车用的股钢丝前面焊段钢丝磨成转头,两头转。

网友:
跟着感觉走

网友D:
先找根钢丝,弯好弧度,然后头部烫红漫漫的烙呀,每次只要加热头部一段,分几次就可以了,先穿出一个细动,然后穿鞋底线,加砂子漫漫磨,这样孔就能扩大,并且还是弯曲的,你这个是鹿角,材质孔隙很大,很不适合做烟斗的,没啥用处吧

网友:
我们这边用海柳做的烟嘴,一般都是两头钻孔汇合,有时也钻穿了,再补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软轴前面焊一个钻头,太难了,有没有简单点的?!

打圆弧孔是很难,简单不了,我7,8年前给一块厚有机玻璃板打过一个直径5mm的圆弧空,做软轴钻头用了近2天时间,大概做了5根,打孔用了一天时间,打时还要加点水,两手要配合好慢慢打,从一头打到底。你就打两个直孔交叉好了,就用枪钻打,边打边矫正,打慢点。

网友:
只能两头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枪钻慢慢钻吧。若要钻圆弧孔要有条件,要先用薄壁细不锈钢管弯一个与圆弧孔等R的圆弧导向管,管内通一根软轴(软硬粗细合适的弹簧)软轴前端用铜焊烧一小于5mm长的钻头(要自己特制的,头比导向管略粗,尾部细杆插 ...
还有一种方法,短钻头后边焊弹性好的钢丝,不用导管,磨偏钻刃(磨偏的角度或磨偏的钻刃长度需要试验),
这个效率比较高

网友:
先用烧红的弯钩铁丝慢慢的打孔,过后再用一弯钩的搓刀修整

晕,是羊角,我以为是木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中间有骨髓吧
找根细钢丝头磨扁,用电钻夹着钻,钢丝自己会找软的地方吧

呵呵
应该不错
使用软轴电磨
从两头 或一头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找根钢丝,弯好弧度,然后头部烫红漫漫的烙呀,每次只要加热头部一段,分几次就可以了,先穿出一个细动,然后穿鞋底线,加砂子漫漫磨,这样孔就能扩大,并且还是弯曲的,你这个是鹿角,材质孔隙很大,很不适合做烟 ...
用热量来烫一个孔出来啊?好,这个可以试试,谢谢啊

网友E:
土办法打园弧孔的。
1:方法是这样的:将一根粗铁丝弯成合适的园弧,并连接着弯一直线,半径长处再向下折弯插入孔内,使园弧端能在园周上自由移动。将粗铁丝的园弧端部烧红,快速推向目标,然后快速退出,再次加热端部使之烧红,快速推向目标,然后再快速退出,如此反复,很快就能烫穿目标物体。
2:用一小段钢丝绳穿入一根细园弧钢管内,仅露出1毫米多另一端接在手电钻的钻夹上。园弧钢管应与手电钻的外壳通过连接支架固定好,当电机转动时钢丝绳的端部能对目标物进行磨削,通过园弧钢管的导向就能很快钻出一个规矩的园弧孔来,挖硬木,骨头,角都没问题的,即使是铜,铝也能啃出洞来。钢丝绳可用自行车刹车线,端部用砂轮一磨即可很快了。使用时露出一定不能太多,经常退出来排屑,否则会堵塞影响挖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用一小段钢丝绳穿入一根细园弧钢管内,仅露出1毫米多另一端接在手电钻的钻夹上。园弧钢管应与手电钻的外壳通过连接支架固定好,当电机转动时钢丝绳的端部能对目标物进行磨削,通过园弧钢管的导向就能很快钻出一个规矩的园弧孔来,挖硬木,骨头,角都没问题的,即使是铜,铝也能啃出洞来。钢丝绳可用自行车刹车线,端部用砂轮一磨即可很快了。使用时露出一定不能太多,经常退出来排屑,否则会堵塞影响挖洞的。

兄弟你的这个方法靠谱!

不过我已经通过两端打孔的方式,把孔打通了,主要是运气好,两边刚好能汇合!

看图!!!

2011_07_05羊角烟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别着急,,,,先找一个类似木头,练手,,,,找找感觉,,,,,,再加工,,
您也是刀友啊,以后做刀的事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狍子吧
有可能是!不过不是我吃的,所以未曾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