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有没有尝试做电直中电调水冷改装的,给点小建议 ...
各位模友,有没有尝试做电直中电调水冷改装的,给点小建议...

楼主(2011-07-05):
我想尝试一下用船用水冷块、散热片,再自制一台微型泵,制作一个水冷系统,给电调降温,...
请问有没有人尝试过,给点儿建议..

网友A:
液化氮比较有效

网友B:
600以上机型可以考虑,450之类的就算了吧

网友C:
给电机安个水冷~

网友D:
因为增加的重量给电调带来的负荷,多发出来的热量正好让你的水冷散掉,挺好。

网友E:
把电调装在尾管处近大桨桨尖附近,再给电调加上散热片,保证散热效果比任何水冷设备还好!
问题是炸机下场必定很惨烈~

网友F:
如果不让水蒸发,效率和风冷是一样的

网友G:
太重了吧

网友H:
九楼说的对!

网友I:
飞机已经有个很好的散热系统了,那就是风冷!

网友J:
还不如加个车用电调的风扇

网友K:
蛋疼有冷却系统么?

网友L:
船因为是封闭性结构,电机不能很好的散热,所以需要被动的水冷,还加上船还需要一定的重量,加上水冷刚好合适
飞机的是开放性结构,电机直接与流动空气接触,可以很好的散热,还有飞机对重量要求很严格,一个水冷系统太重了,现在的飞机用的外转电机,也加不了水冷,热源在内部,电机还自带风扇。

网友M:
想法很奇异。飞飞机的都挖空心思的减重,怎么还有人喜欢不断的加重呢!

网友N:
还得搞个水箱,搞个风扇给水箱散热。。。。。。。。。。实际吗?飞机风就是最大的优势喇,还水冷啥

楼主:
我觉得我的想法确实可行性稍差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