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代功放 空旷地面控制距离应该是多少啊

楼主(2011-07-05):
具体结果入下    6EXAP   接天线发射口     RF115接受机      9G小舵机     一个1。2G的图传系统

接受机天线全部展开 与地面成45度角    发射机装汽车上  发射机电压11。7v  是一个航模动力电池    天线吸在尾箱上    沿着一个开阔的公里向前行驶   在地面上  距离1公里左右   升降舵抖动比较厉害      2。2公里处失控   接受机无反映  开图传和不开图传没多大区别

这个情况正常啊    用过1代功放的大大说说啊      我感觉  7W的功率 怎么的也应该有5KM的距离把

网友:
RF115是什么 ?

楼主:
记错了     FP-R115F    4VF原配的接受机     FUTUBA   PPM的

网友A:
1代本人地面测试3km上天4km。后来换成433保持10km以上无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代本人地面测试3km上天4km。后来换成433保持10km以上无抖舵

这么差啊   原装发射机空中也有近3KM的距离啊   明天找别人的功放对比测试一下

网友:
你飞的还是看别人的?

楼主:
在地面测试的   没上天

接受机装飞机上  飞机身和地面呈45度角靠在树上       发射机装汽车上    汽车超一个方向开

网友:
建议3代以上的功放

网友:
不管是几代的功放,功率只要不变,天线不变,发射距离应该是一致的。
我的一代功放和6EX也改好线了,改天测试。

楼主:
有可能是功放的效率不高 杂乱的波太多了    放大波型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