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尾翼与大桨在同一个平面上的飞行视频

楼主(2011-07-05):
DIY一个尾翼上翘的小电直,来验证一下悬停倾斜的问题,测试结果主观认为尾桨上翘对减少倾斜有效果,但不能消除悬停倾斜。

楼主:
上个视频

网友:
太有创意了。可怎么总感觉象茶壶在飞,哈哈哈。

网友:
这个,lz果然不另我们失望啊

网友A:
这几天竟然看到有不少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现在的观点吧,是只有尾桨的侧向力是唯一使大桨倾斜的力,所以大桨的倾斜角只决定于尾桨的推力,当然尾桨离大桨的距离越远,推力越小,这可以减小倾斜。而尾桨偏离大桨向下,是会产生使大桨右倾的力矩,但这不会加大大桨的倾斜角,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力矩,(就如lz的改装)那在调平斜盘的情况下,就要修正更对的副翼来………………写到这,又发现有些问题了,如果是同样性能的,那楼主改装的这种结构悬停更稳,因为尾桨使大桨右倾的力是衡存在的,所以要不断的修改副翼去平衡。这只是从刚体力学角度去看,流体力学复杂多了,看看那位高人能外我们解答下啊

网友:
背景是啥声音

网友:
LZ的電池.......

网友:
背景声是什么动画?

网友:
LZ这飞机也不小了,可是看上去斜得挺厉害
我有机会上个我的250悬停,桨面斜,机身比较正

网友:
这尾巴翘的老高了!

网友:
我就说要倾斜嘛,说不倾斜的来做个试验,或者说清楚不倾斜的原理,推力和大浆怎么平衡的?

网友:
感觉有特色!

网友:
电池是看点

网友:
效果不错,说说细节,怎么改的?还有那个电池。lz老藏着掖着,技术保密?

网友:
观察的重点应该是主旋翼而不是机身,无论尾桨装在哪里主旋翼倾斜的角度都不会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竟然看到有不少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现在的观点吧,是只有尾桨的侧向力是唯一使大桨倾斜的力,所以大桨的倾斜角只决定于尾桨的推力,当然尾桨离大桨的距离越远,推力越小,这可以减小倾斜。而尾桨偏离大桨向下 ...

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是尾桨的推力决定大桨的倾斜角度,而不是大桨的倾斜角决定于尾桨的推力;尾桨离大桨的距离的远近推力都是不变的,尾桨的推力变大或变小还怎么平衡主桨的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是尾桨的推力决定大桨的倾斜角度,而不是大桨的倾斜角决定于尾桨的推力;尾桨离大桨的距离的远近推力都是不变的,尾桨的推力变大或变小还怎么平衡主桨的扭力?
你错了,尾桨平衡的是大桨的力矩,尾管越长,达到相同力矩的力越小,力越小,大桨倾斜用来平衡的分力需求就越小,机身就越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尾桨的推力决定大桨的倾斜角度,而不是大桨的倾斜角决定于尾桨的推力^^^^^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句病句吗,a决定b 和 b决定于a有什么不同???还有我所说的尾桨离大桨的距离是指尾管的长度,难道不是尾管的长度越长,所需要的推力越小???

网友:
比如你长得像你爸,但能说你爸长得像你吗?是你决定你爸还是你爸决定你?
后者我承认我一时疏忽,我看成是尾桨离大桨高度的距离~

网友C:
楼主试试把尾电机不要用水平角度,而是改倾斜的角度,一切都可能解决了。

网友D:
那闪亮登场的电池是啥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闪亮登场的电池是啥电池?
可能是A123或镍氢之类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把尾电机不要用水平角度,而是改倾斜的角度,一切都可能解决了。

你指的“一切都能解决了”是什么?是倾斜吗? 试过了照样倾斜。

网友:
机身是不是还是存在力矩?

网友:
难道是那什么传说中的法拉电容?

网友:
 好像是法拉电容
哈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是没学语文还怎么滴啊,没看到决定和决定于的区别啊,大哥于于于,看到没,于,有个于字的。看到没

网友E:
背景貌似是   动漫  妖精的尾巴   听到熟悉的声音了

网友:
我的天呀  椰岛手工真了得啊!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景貌似是   动漫  妖精的尾巴   听到熟悉的声音了

你是日本人吗?太厉害了,你是第一个听出来的!佩服佩服!这背景音乐的确是《妖精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学语文还怎么滴啊,没看到决定和决定于的区别啊,大哥于于于,看到没,于,有个于字的。看到没

大家消消火啦,和气生财嘛。

网友:
再次强调大桨右倾或左倾力矩只会导致主旋翼平面俯仰运动。。。不要再纠结这个无意义的问题了。。

网友:
都不明白你们想的是什么???
为了抵消大桨的反扭   尾桨一直在向左推  这个时候直升机是一直向左漂移的 你是为了不让他向左漂移 只有向右打舵 使大桨右斜 从而抵消这个左飘的力量

网友F:
楼主应该向大家介绍电池才是重点!

网友G(2011-10-10):
接者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