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 汉化版启动出错

楼主(2011-07-06):
启动RealFlight G4 汉化版的快捷方式时启动出错,哪位大侠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郁闷死我了。我的G4版本是4.00.051

网友:
要 4.00.048 或更高的版本 ~
沒抓到加密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G4已经是4.00.051了呀。

网友:
答:请运行汉化补丁程序,汉化成功后点击桌面的快捷方式RealFlight G4 中文版将看到如图所示界面:

请点击“开始飞行”按钮来启动,如果您已经运行了汉化补丁程序,但是看不到该画面,则有可能破解程序释放的文件已被杀毒软件误作木马而查杀掉,请检查杀毒软件的查杀记录,在杀毒软件的“白名单”功能内,添加G4的安装目录为通过。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文件名: 模拟器说明书.chm
描述: 模拟器说明书.chm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2a8e8c0-a959-11e0-a4b5-0015c55db73d/

楼主:
太感谢了,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