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凤凰1370mm电滑用多长舵机延长线?

楼主(2011-07-06):
凤凰1370mm电滑至少要用多长的舵机延长线啊?150mm的够长吗?我用恒吉922舵机

网友:
自己做个好了比较好  要多长 有多长

网友:
买老苦的凤凰,送的舵机不需要延长线,虽然那个舵机很烂很烂。

网友:
很烂很烂?会造成炸鸡吗?正准备入手老苦家的凤凰

楼主:
我在淮安一个卖家那花了280元买了个凤凰1370,送电调。刚好我手里有辉胜MG90S和恒吉MD922。不用延长线了,尾舵机装在前面,免了

网友:
炸机不赔,哈,但只要舵机有问题可以免费换。放心炸去吧。

我像真机用的都是这个舵机,省钱了。

网友A:
炸鸡应该是不会,但是声音特难听,很烦的一件事是稍微吃点力就叫个不停,只要舵机不在中位,他就叫给你听,嘶嘶啦啦烦得要命

老苦这架凤凰,别的都不错,有几点不行,可以的话麻烦老苦跟厂家提下意见
1、贴纸贴得很烂,都是一条一条一皱一皱的,工人不能好好贴的话麻烦别贴上去,留空我自己贴,现在撕下来重新贴得自己再上胶
2、头部最好有个加强,这个机头扎地的话头基本就烂,能有个厚实点的塑料件或其他套一下最好
3、这一点请万万一定要改下,因为桨部空间不够,不能用大桨,为了动力足配的4叶桨,但是这个桨完全没有配平,转起来抖的,声音响得要命,滑翔机那种优雅宁静,舒舒服服的感觉都被这个桨毁了

最后,老苦能不能不送舵机,把这个舵机的价抵掉我在入架空机备着?这个舵机实在比我进的同价位的舵机差远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我有点动摇哦
之前AX电滑被捧上天,后来又被猛贬
凤凰现在看来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了

网友:
晕,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我有点动摇哦
之前AX电滑被捧上天,后来又被猛贬
凤凰现在看来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了

飞机还是不错的,可能我飞暴力习惯了,觉得动力稍嫌不足,风大的时候要半油门顶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鸡应该是不会,但是声音特难听,很烦的一件事是稍微吃点力就叫个不停,只要舵机不在中位,他就叫给你听,嘶嘶啦啦烦得要命

老苦这架凤凰,别的都不错,有几点不行,可以的话麻烦老苦跟厂家提下意见
1、贴纸贴得 ...

1,贴纸和舵角是安装好的,为了让新手尽量少的动手。
2,头部的话建议用纤维胶带加强,后推的一炸就是头,呵,各种机型都差不多的。
3,4叶桨其实很好处理,把4叶桨拆下,找个精确点的电子称将2个重量最相近的将对角安装就可以了。

很多新手让他再多花近100元买几个舵机接受不了。就是把舵机去了,价格能降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必定入门的这个价格也做到位了。
而且配的这个舵机可以正好和厂家的舵机安装卡子配套,2个螺丝就可以固定了。尽最大可能的让新手尽快的飞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