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T板如何折叠翼型才不裂开??

楼主(2011-07-06):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做翼型的时候,一弯KT就开始裂开,请问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折叠的????我看别人的折角度好小都没裂的????

网友A:
要先画好折痕

网友B:
先要在内侧划线,让内侧先褶皱起来。

网友C:
把正面贴上胶带就行了,怎么折都不断

楼主:
弯度好小都可以用楼上所提方法吗??例如一块板就做出机翼前缘吗??我看到有人用热风筒吹,不开折痕。这个方法可以吗??

网友D:
弯度小可以开槽!背面贴切胶带!热风吹弯度大可以!小了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page=1

网友E:
用个没水的圆珠笔在需要折的地方内侧画上一道一道的线就好了,画深点没事不画透板子就行。

网友F:
我基本上是先在前缘部分横向划线(圆珠笔,不要弄破板),弯的越厉害的地方,线越密,基本上2mm左右间距,弯的轻的地方就间隔大些,大约5mm-10mm,根据弧度来,再用小美工刀沿线下刀,深度2mm左右(这个划的多了就有数了),然后用圆珠笔在线上再划一下,板向两边挤压,留出弯曲的空间,虽然麻烦些,但是比直接用圆珠笔在板上开线要好的多,不容易跑偏,尤其在线比较密的地方~~
开完线后将板弯曲,均匀缓慢用力,板的两端也要同步进行~~
为防止断裂,可在前缘部分上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