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舵机摇臂偏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1-07-06):
感觉像是齿轮打滑了一样,摇臂回不到飞前的中位了,
把摇臂拆下来,再居中装回去,却还继续能用
这是炸后的图,炸前中位是垂直的,现在变成左偏30度了,请问这样的舵机怎样判断是否好坏啊?隔着壳子看齿轮有没有扫齿也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齿轮打滑了一样,摇臂回不到飞前的中位了,
把摇臂拆下来,再居中装回去,却还继续能用
这是炸后的图,炸前中位是垂直的,现在变成左偏30度了,请问这样的舵机怎样判断是否好坏啊?隔着壳子看齿轮有没有扫 ...

手搬舵臂来回转一转,能感觉到是否顺滑。
一般来说,顺滑就没有问题。反之...

网友:
我估计是扫齿了,楼主检查之

网友(2011-08-09):
齿轮挂了 可以 找个齿轮换上就好了

网友:
应该扫齿了吧。。。。。。。仔细看看里面的齿轮,用手慢慢来回掰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