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X尾巴缓慢左飘(更新调试结果)

楼主(2011-07-06):
新买的600EFL配3GX,前几天刚装好试机。试飞的时候发现尾巴有点缓慢左飘。检查过中立点,很舵机臂和连杆都是呈90度,尾桨0度,且非常顺滑。
看说明书上说要增加感度。现在最多增加到45(8FG控),再高就有金鱼尾了。感度增加后左飘的速度稍微减慢但是仍旧很明显。(30感度的时候3秒钟能左飘45度,45感度时候3秒钟飘10度左右)。

后来换上MB试了下,完全不会漂移,而且悬停稳定度也增加很多。

没用过亚拓的陀螺,求达人帮助。

附上设置:
集体螺距 11度
循环螺距 9度
所有舵机臂都是外孔

3GX在电脑上飞行特性设置成600 初学模式,未开启自定义选项。

更新调试结果:
最新调试情况。
综合了各位的建议,经过了以下调整。
1。调试中立点。
按说明书第20页要求,蟹爪左右行程一致A=B。舵机臂与拉杆90度,舵机臂与拉杆球头间距13.5mm(6角舵臂的最外孔)。
锁尾模式起飞,无任何改善,尾巴左飘。
非锁尾模式起飞,尾巴会轻微右飘。说明中立点自带的螺距不够。于是又调整到非锁尾模式下悬停不自旋(极轻微的尾巴右转,有风的情况下,果然有风标效应,很好玩)。再调整到锁尾模式,依然尾巴会缓慢左飘。崩溃。。说明中立点和漂移关系不大。整回到说明书的状态A=B

2。调整尾桨夹的间隙(虚位)
大家都知道亚拓的尾桨是1个轴承+一个推力轴承设计,总是会有点虚位的。但是我感觉这台600貌似虚位比较大,比我的450要大不少(也可能尾旋翼直径比较大的关系,尾旋翼尖有左右5mm-8mm的虚位)。尽管查阅了以前的帖子,都是这个虚位是设计问题,但是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把虚位消除了(尾桨尖虚位不超过2mm)。试飞结果依然有左飘,但是明显改善,金鱼尾现象也明显减轻。说明虚位对锁尾的情况有明显作用,但是对漂移并无直接影响

3。震动问题。
震动猛于虎。但是我这架是全新的600EFL,全新的3轴无炸鸡史(废话),悬停的时候垂直尾翼,3米外看不见明显的震动迹象。(危险动作请勿模仿,仅为了观察震动情况,平时都人都在5米以外练习。特此说明,省得被安全卫士批判)。但是飞机启动的时候,再气动低速阶段,飞机会晃的比较厉害,可能是旋翼固定螺丝紧度的关系。于是用了2个电池10几个起落反复调至:垂直拎起机身,旋翼不会自行下落,轻敲机身,左右旋翼均下落45度,手扮动大桨有明显的阻力,但是能很顺的扮动无卡涩点。从静止缓慢加速至悬停转速,飞机无明显的晃动。
但是左飘仍然完全没有改善。再把3GX自带的双面胶扒了,换上MB原配的3mm白色软身双面胶,中间再挖了个洞,结果大家可想而知。。。。。悲催啊。无改善。

4。转速问题。
考虑到转速不对也会引起飞机点头。我用了电调的定速模式,3个模式分别设在 1700,2000,2200转。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在1700转下,尾巴左飘是缓慢的匀速进行,在2000转下变成,一卡一转 一卡一飘,有点像大钟上的秒针运动。在2200转下这种情况更明显。

5设定问题。
其实,设定问题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但是参考了小老虎高手的设置。所以先自我解剖,从装机开始排查。
最初的设置:11度集体螺距,9度循环螺距,都是常规设置,飞行特性选择600初级,自定义模式未改动(尾巴总感度70,锁定感度70,刹车感度70,控上的感度为30)。这个最初的设定。尾巴在各种神秘因素影响下顽固的左飘。轻打尾舵有少许回弹的现象。

降低锁定感度到40,控上感度增加到50,打舵回弹现象消失,尾巴左飘现象减轻。悬停时候能观察到速度很慢幅度轻微的左右晃动。增加控上的感度,原本是缓慢的左右晃,感度增加以后,变成,在某个点锁尾了1秒针,再跳到另一个点锁一秒钟,和上面的秒针现象很类似。慢慢增加感度,直到控上感度到90,会出现强烈的左右晃动。退回到85又正常。总感觉不大对头,感度85和感度30没明显差别。再看下电脑上的设置,总感度70 锁定感度40 刹车感度70,并没发现有什么不妥。

6,微调问题。SUBTRIM尾舵当然是0。外部微调也是0。闲着也是闲着,把微调朝漂移反方向调整。只调到了-2就从左飘变成了右飘。说明外部微调必须是0而且对左右漂移没有调整作用。

调到这里我已经彻底没有想法。只能得出一个非常另人不愉快的结论:这个3gx有XX(此处省略若干字)。
有没有上海高手会调,当面求助。。。

网友:
没用过这么好的东西。不过一般是设置问题吧阿。

网友:
换三轴能好....是不是3GX那两轴感度高了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亚拓的无副翼,不过没遇到你这种情况(虎爸爸留言)。

网友:
是不是动了微调

网友:
在有副翼的JJ上我有这么一个经验~
尾巴往左漂移,首先肯定不是感度低了,因为低了就是锁不住,往右漂移的~这个感觉貌似是抵消过渡的样子,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我飞了一个起落下来后,发现尾舵机超热。。。左检查右检查,发现原来是主轴有轻微弯曲导致震动,换了主轴之后,马上杠杠的!

网友A:
尾桨不建议用0度

网友:
亞拓直昇機尾槳角度與尾軸行程中點的設計,比有些品牌正確
尾巴會微量偏移可能原因
正確設定!
1.設完尾機械中立點後,雖然尾控制滑套是大約在尾軸中點,但尾槳角度,標準應該是成"反扭力角度"2度左右(0度是錯誤),如果折合兩支槳成碰觸狀,兩槳需是分離約一個指頭距離
2.設定完成飛行時,勿碰觸調整搖控器的微調

网友:
典型的尾桨初始角不对

网友:
都说人家没调好,什么尾桨要有角度,怎么就没人说3GX的问题呢?还是人家中山兄实在,提供自己的一个实例。反正 3GX,俺是不想去玩了
哥们的quark陀螺,MB,V8(借来的玩的)都不需要“尾桨初始角”,0度!照样玩的“滴溜转”

网友:
千红只是说不建议0度 又没有说0度就一定锁不住 你们就跟着扯一堆没有用的 飘不飘跟尾桨是不是0度根本毛关系没有

网友:
根本和0度没关系,陀螺本身的问题,不过这个要看个体的,其他牌子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否动了内部微调subtirim或者外部微调trim

网友:
尾桨中立點不对

网友:
中立点我从来就是用0度,从KDS开始,GY401,520,611到现在的3Gx

AVSC技术还要弄个不是0度,感觉根本没必要啊,一切交给陀螺仪就完事儿了

顺便说说我的3Gx,没有飘,刚刚的,你漂这么大,很可能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说明书讲最好普通模式悬停调尾浆夹角,不飘最好,这样对自旋动作有帮助,不会造成左右自旋手感不一样

楼主:
更新至首帖

网友:
LZ悲剧了!!!!!!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A:
尾桨不建议用0度

同意 一般来说 现在的说明设置都是要求 舵盘垂直 尾桨零度,
但是这样的0度的夹角,陀螺在非锁为状态机械抵消大桨的反作用力,
就会出现锁尾温飘的状态,我这也是调整的个人观点

网友:
LZ,你有轻微的金鱼尾吗?你好好检查一下传动系统,一点一点排除,驱动小齿轮每个都看一下,伞齿和轴之间有没有松动,好好看,我前几天也是这个问题,飘移,检查了是伞齿和轴之间有松动,我调整了一个星期才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