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热熔试不死轴还有问题,更新最新炸机

楼主(2011-07-06):
基本情况如图,用得是粗牙签,不是棉签木棒,尺子量度2mm没有游标可能不准确,长度1cm。现存在问题,飞机悬停不稳,打舵反应缓慢,而且抖舵,以主桨为中心有钟摆现象。
请各位踊跃提供建议,是全部拆开后重装的,所有轴和球头都上了铅笔。。。改了之后声音明显比以前安静了~~~但是貌似飞行时间短了,启动力量感觉很弱。

7月7日
    昨天爽飞途中2次遥控空中忽然失控问题未知,飞机直接油门100不受控制乱飞,第一次在**抓拔电池。第二次在无风室外,直接挂树上,导致主电机过热融化固定座。收拾回来全部拆解,大齿轻微扫齿换,主板未见明显短路变黑,状态正常,舵机使用正常,尾电机不卡没有过热现象,主电机能动未知动力如何。等配件中。
       一天连续2次的失控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是半空中大家有没啥好办法半空失控怎么搞。如果是450不就完蛋了。。。

网友A:
你的牙签还粗了,粗大,粗糙,导致浆没法顺滑摆动,你试下是不是

网友B:
楼上正解,轴太粗了,我的就是因为嫌弃原来轴与桨间隙过大,加了点透明胶,间隙没有了,但桨还能转动自如,郁闷的是飞起来就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所以,有点间隙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牙签还粗了,粗大,粗糙,导致浆没法顺滑摆动,你试下是不是

此牙签比棉签的细一点点,有人有游标量过棉签的那个是2mm刚好的,我也想过浆顺滑的问题,已经用磨把表面磨过得。
中午平衡锤炸了,上502,上透明胶,完美复 活。又重新拆开整个旋翼头装上,顺滑了很多~~看来不死轴也要上铅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轴太粗了,我的就是因为嫌弃原来轴与桨间隙过大,加了点透明胶,间隙没有了,但桨还能转动自如,郁闷的是飞起来就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所以,有点间隙是最好的!

间隙是有的,太多就会导致打舵反应慢,抖舵。

网友:
应该用直径1.8mm和1.9mm的圆棍.装好后摆动大桨有上下10度左右夹角的间隙就ok了 为什么大鸟们一味的追求精度,看不上260a是否是太好飞了?如果260a比450还难飞,价格比什么jj都贵可能人人都要说好了 为什么好东西不如垃圾

网友C:
用2mm淬火钢轴吧,不知道主轴上的塑料撑得住不,260的桨和横轴一定要有间隙,不然没有类似挥舞铰的效果会很不好飞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样的问题,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mm淬火钢轴吧,不知道主轴上的塑料撑得住不,260的桨和横轴一定要有间隙,不然没有类似挥舞铰的效果会很不好飞

经过多次验证2MM应该是最佳的粗度,我这个应该是不够2MM的所以还是会有钟摆现象。大家都说留有间隙,是因为主轴和横轴在打舵的过程中会有转动的关系,这里是干磨,如果表面不顺滑的横轴会导致摩擦力大而舵位反应慢,所以应该尽量想办法润滑,而不是想留间隙这样的提高虚位的方法,虚位大了就会出现钟摆之类的效应。我后来把横轴上满了铅笔,转动顺滑,舵位反应迅速,就是再要找粗点的竹签。
用钢的估计旋翼头的塑料顶不住,炸了就爆旋翼头了,用竹签方便,好换。

网友:
我进来看炸鸡,怎么没有?

网友D:
顶,不过这个孔和牙签无需弥合太紧,特别是上下方向有余量,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不过这个孔和牙签无需弥合太紧,特别是上下方向有余量,更好飞。

请教何解。。。让横轴上下跳?

网友:
仔细检查电池接头那。一般电池那接触不好。会导致突然断电然后无法对频。 另注意仔细检查天线焊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天线焊点没看过,应该是突然断电无法对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1-08-11):
呵呵,刚刚主轴横杆打断,就按照楼主的牙签DIY,现在又可以爽飞了
切忌,打孔要平衡,要不螺旋桨上下摆动幅度大,飞机抖动的厉害。

网友:
我的JJ都斷了橫軸,不知道是否鑽身的洞太大,加了牙籤仍有空位。  引致向前向後不靈。

有放法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