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MB的进!!!!!!!!

楼主(2011-07-06):
不知道我没调好,还是怎么的,MB自旋困难,现在自旋悬停都停不稳,以前飞有副翼的可以飞自旋8字,除了自旋,对MB其他还满意。哪位朋友知道,介绍下设定经验!

网友A:
我的自旋挺好的,不过我水平不行,自旋都是按圈算的,中途不会调整~ 最好的时候,转个5圈以上还在原地
如果机身平衡调好了,MB自旋修正方向设对了,震动也消除了,飞机悬停起来很稳定,那自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马上要出的3.0固件要升级自旋性能了。
我顺便想问个事,我的MB最近怪怪的,悬停好好的,感度已经很高了,但是来一阵小风,飞机就斜掉,然后当然是飘走了

网友B:
是哦 连续的自璇 时不常会莫名其妙的控不住尾 搞得我都不敢在MB上做自璇类动作
只得再准备一架有副翼机 专练自璇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自旋挺好的,不过我水平不行,自旋都是按圈算的,中途不会调整~ 最好的时候,转个5圈以上还在原地
如果机身平衡调好了,MB自旋修正方向设对了,震动也消除了,飞机悬停起来很稳定,那自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马 ...
你要小心了,我的开始也是这样,过几天就翻了
而且修好飞机以后,飞了2天又侧翻
问题也找到了,主轴的那个调整垫忘记装了
主轴和轴承座之间有窜动(mb装在450pro)

网友:
我开始的时候是用2702V练自旋,也是挺难控制的,出去飞一次,连炸4次。
改用有副翼练自旋后,能飞30-40个起落不炸了。
现在开始练自旋航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哦 连续的自璇 时不常会莫名其妙的控不住尾 搞得我都不敢在MB上做自璇类动作
只得再准备一架有副翼机 专练自璇动作

这是MB2.0的一个bug,在3.0中会修复这个,还会加入机械副翼模拟功能,等等3.0吧

网友:
问题是3.0都说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都木有见到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