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铝型材

楼主(2011-07-06):
提示:

网友A:
不懂 想看看是什么样的裂纹

网友B:
不懂,瞎参合一下。会不会是阳极化之前的表面处理不到位呢?

网友C:
这是材料质量问题!我公司以前定的铝排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影响使用就继续用,影响使用的话退货!

网友D:
产品很漂亮 有问题的出吗 ?几米?

网友E:
请上金像显微照片

网友F:
查材料手册,看看LF5 /LF2 的性能差别呀,不管怎样先用回LF2,另外可以直接问材料供应商,他们应该积累较多经验啊

网友G:
应该是阳极层龟裂吧。
我碰到过在阳极面印刷后,进行强制干燥后阳极层有龟裂现象。
最主要的原因是阳极层与基材(铝)的伸缩性不一致。
铝膨胀的比阳极层膨胀得大,导致铝材把阳极层撑裂。
----你的问题是否也和上述内容一致呢?

网友H:
这是材料质量问题!

网友I:
有几个问题
1.看LZ的说明好像是焊接好了以后才氧化的,如果是受热膨胀导致表面氧化层龟裂,那就应该是先氧化,后做的焊接,氧化过程中虽然也会有升温,但是在氧化层形成的同时进行的,应该不会发生照片中的这种裂纹。
2.请问LZ 整个旋梯均采用同一种材料制作的么?除了中间交叉的部分之外,其他部位有没有发现龟裂现象?
3.旋梯制作完成以后有没有受力?角铝的裂纹是整根上从头至尾都均匀分布,还是越靠近焊点越密集?
LZ说明以上几个问题,答 案就会很明显了

网友J:
我噻,这么大的公司出现问题还上论坛来问,应该收费的

网友K:
情况基本明了,材质问题,含硅量太高了。
============
这个说法不严密的,如果是硅量过高应该是整体出现而不是你图示的局部.